《帮忙改错》DSP2812的输入信号隔离电路【恢复】

楼主(2008-10-31):
要画一个dsp输入信号的隔离电路,我用的是ACSL-6400,有两个问题,一是out端是否需要加限流电阻,一般加多大的啊,第二是光耦两侧供电端怎么隔离啊

谢谢大家啦,附上sch图

这是四路的输入,一共要做大约64个输入,out端接DSP管脚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网友(2009-01-01):
1、不需要加

2、使用隔离电压模块

另外输入端需要加限流电阻,输出端的上拉电阻阻值太小了,输出端下面一个VDD是什么回事?

本贴被 yccso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1,22:06:56.

网友(2008-11-07):
数字信号隔离?

网友(2011-01-23):
输入端少电阻,莫非已经集成了
输出端一般加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