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AIL Emulator Kit 教程 AVR JTAGICE 连接方法 测试成功 阑尾惹的祸!【恢复】

楼主(2008-10-31):
[使用说明]

SNAIL Emulator Kit可以支持网络上流传比较广泛的JTAGICE固件,但是在电路上要稍加改动

首先,下载JTAGICE固件,然后设置为JTAG连接方式。

按照下图连接:

 (原文件名:AVR32 JTAG to JTAGICE.jpg)

另外,晶振需要使用外接小板7.3728M的频率

其次,把PD3按照下图所示的方法直接与GND短接

当然,如果想恢复AVR32的下载功能,只需要从网站上下载Snail mkII

DEMO的固件,通过AVR Snail进行更新即可。

[相关下载]

PS:修改了下错误,谢谢ba1731的提醒!

网友(2008-12-11):
你的这根Snail AVR32 DEMO ISP下载器不含Bootloader,只有一个Snail mkII DEMO

固件,支持AVR32的下载,以及IAR环境下的仿真。你可以通过板子有上角上的6pin

ISP接口给这个DEMO板子加入Bootloader。完成这个步骤以后,你的这个板子就和

邮购部销售的Snail mkII DEMO板子一样了。

Snail mkII DEMO是Snail Emulator Kit的子集,不过也可以支持STK500的下载,只

是你需要自己制作转接线。转接线的制作方法: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84116&bbs_page_no=1&bbs_id=1030

由于Snail mkII DEMO不支持双晶振,因为无法支持AVR 8-bit单片机的JTAGICE仿真功能。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1,14:30:04.

网友:
我买过AVR32 UC3评估板,附送有一根Snail AVR32 DEMO ISP下载器。

因现在没有时间下细研究,故请教傻孩子兄和金兄,附送的这根Snail AVR32 DEMO ISP下载器与SNAIL Emulator Kit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to 【19楼】 xiaorenren 祥

    Hava a good time!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及时反馈给我们。

网友:
那就没有问题了等做好转接线再接试试

经过两个钟 AVR32那块小板已经焊好

不过还不是很懂玩,等有空再学学

上图:

那个PD3脚用一个4.7k对的短路了

在RUN灯的旁边

上图:

网友:
to 【17楼】 xiaorenren 祥

    看到你这个错误提示,俺就放心了。说明程序已经正常工作了,JTAGICE已经被识别了。

问题在于,你需要按照1楼介绍的方法把PD3和GND短接……

    当然,别忘记要接目标板……不接肯定不行……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5,14:12:15.

网友:
是不是一定要目标板的电源啊?

网友:
我把步躁贴上来

AVR Snail连接界面:

下载成功,提示插入7.328晶振

AVR Studio连接界面

就是这个按下连接键没有反应

网友:
上面AVR Studio的JTAGICE没反应问题解决

原因是7.3728小板上的那两个电容用错了

好像用了100nF的,换上22pF的就可以了

请检查其它小板是不是这样

不过连上后有个什么电源没有连接

我看不懂请大哥说说我把问题贴上来:

网友:
实物图(那个出线是连PD3脚)的,当换7.328晶振时接地(或连4.7k电阻接地都试过)

网友:
to 【10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我用AVR Snail更新了JTAGICE的固件,不过是在晶振为14.7456下更新的(在7.3728下AVR Snail检测不了SEK)

更新完后我再换上7.3728晶振,再把PD3接地(连个4.7k再接地都试过)

在AVR Studio连接的时候,就是点JTAGICE ,那个TXD灯闪一会就没有反应了

JTAGICE没有进入(我想是不是晶振有问题,因为我看上面说明AVR Snail兼容两种晶振的)

那个7.3728晶振都是一起买的

网友:
呵呵^_^,一定是什么地方有小问题……

网友:
看来这玩意也要运气。Gorgon Meducer 送我的demo没花什么精力就搞成了ICE

网友:
to 【9楼】 xiaorenren 祥

    冒昧的确认一下,您通过AVR Snail更新了JTAGICE的固件么?系统工作在7.3728的频率下么?

    在AVR Studio连接的时候,有任何错误提示么?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4,16:02:54.

网友:
STK500可以连接

就是JTAGICE在AVR Studio连接不上

都按照上面的方法试了

不过没有连接目标板

网友(2008-11-03):
哈哈,解决啦,空下来我也试试,上次没搞成功

网友:
支持。。。顶啦!终于解决了。。。庆祝。。

成功搞定

其实nSRST可以不接,只需要接TCK,TDO,TMS,TDI,GND即可。。。

如果想用SEK给目标板供电,可将右边最下面的跳线跳至左边,然后将目标板的VCC接至SEK的PIN2即可

还有,金老师的AVR32 JTAG好像画错了。4PIN应该不是VCC,AVR JTAG 4PIN才是VCC

本贴被 ba173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3,19:39:33.

网友:
问题解决,庆祝下。

所有问题都集中在我们忽略了一个看似 “阑尾”的引脚 PD3,要把PD3经过一个4.7~11K

左右的电阻接地。

然后就一切OK了……

至于参考电压的问题,根本不用给予理会:直接让PA2悬空就可以了

如果您的JTAGICE能连接上,但是无法正确读取芯片,可以根据原理图把SEK上10芯口上

的上拉电阻去掉再试。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3,16:45:10.

网友:
单独做的参考源我直接接的电源,但是蜗牛同样接电源后还是不行

网友:
to 【3楼】 ba1731

    你把你自己单独做的那个JTAGICE中的参考源的接法改为SEK的连接方法看看,查找里面的

差别看看?

网友:
不过,这个方法我已经测试N次了,还是一直不能正常使用,不知道原因在哪,看提示是说目标板没接电源,但是PA2绝对是连接到了VSYS上,分压电阻的方法也测试过了,我拿一片M32单独做了一个JTAG,则没问题

网友:
其实,还有一个简单方法解决参考电压的问题:把系统VSYS设置为5V,然后把PA2短接在3.3V上。

网友:
顶!!

晚上就试试,又周末了,又有时间折腾了

本贴被 ba173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31,19:2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