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实现3.3V-5V电平转换电路,附图,大家看看可行吗【恢复】

楼主(2008-10-31):
(无正文)

网友:
可以,但繁琐啰嗦了;可以根据器件特性大大简化。至少5v系统驱动3v的,串一个电阻后接一个3v稳压管到地或者接一个正向1n4148到3v就ok了;3v驱动5v接口,在两者均为CMOS电平情况下可以直接驱动;这是针对不是太高速和噪声容限减少可接受的做法。对于高速接口或者是恶劣工业环境,倒不如使用3v/5v接口电平缓冲来的简便可靠。

楼主:
用三极管来转换可靠性会不会比1楼的方法高一点?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用两个,感觉一个就可以达到了啊?

网友:
STK500里面搭的电平转换效果比较不错

网友:
【楼主】lanlinhong 的电路:低速时可行,高速时够呛(因为OC)。接插座输入的基极与地之间要并一电阻,悬空会误动作。

【1楼】vilin_li:“3v驱动5v接口,在两者均为CMOS电平情况下可以直接驱动” ——可能是笔误吧?应为:当被驱动方是TTL电平时可直接驱动,两者均为CMOS电平情况下则不能直接驱动。

网友:
一个三极管是一级反向器,两个就电平一致了。

5V到3V可以用一个稳压二极管钳位,3V到5V的可以用上拉电阻,这样更简单。

楼主:
【5楼】有什么好的实现电路可否指点一下

楼主:
主要目的是要解决3。3V和5V系统的UART通信问题

楼主:
【5楼】 holycat 仙猫“接插座输入的基极与地之间要并一电阻,悬空会误动作”,意思是在输入端下拉吗?

应该是上拉吧,因为UART空闲为高电平

本贴被 lanlinh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31,15:42:51.

网友:
我发的这个图是STK500里面用的,模拟了下,高速时候效果很好,楼主你的图效果就不行了

网友:
要看你前后的器件了

如果都是半桥输出

那5-3.3之间传一个33欧电阻就行

网友:
最好是加高速缓冲芯片

网友:
to【9楼】lanlinhong:

  考虑到UART的特殊性,很周到,应该上拉,在插座入口处上拉较好。

  另外,5V→3.3V也可再简化些。

楼主:
【4楼】 68336016

基础较差,STK这个图看不太懂

我要用这电路连接两个工作在不同电压的(5V,3.3V)UART,波特率9600不知道算不算高

楼主:
MultiSIM里面信号源如何输出0V-5V方波

网友:
9600bps ≒ 100μs

速度慢得用牛拉大概也够了。:)

楼主:
MultiSIM里面信号源如何输出0V-5V方波,想仿真一下速度,MultiSIM不太会用。

楼主位的这电路速度不知道能达多少

网友A:
双向电平匹配!,可做总线开关(MOSFET G极接地/3.3V)

楼主:
楼上这电路很简洁,但看不懂,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
5V端 I/O漏画了一个上拉电阻(不接易干扰)

5V I/0输出高电平你可把MOSFET看成电压射随输出(S端电压=G端电压)

5V I/0输出低电平内部寄生二极管拉低MOS S极为低电平(嵌位)...

楼主:
可否推荐一个可以实现这电路的mosfet的型号

网友:
2n7002,便宜量有多...

网友:
哦,这电路速度没法做高恩(四五百K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to 5楼 :纯粹的CMOS电平,3.3V到5V系统的确可以直接驱动,这跟CMOS输出电平及门域电平有关:对于5VCMOS系统,超过1/2Vcc输入被认为是高,3.3VCMOS高电平输出此值,因此能正确传递;只是噪声容限被降低了。

网友(2010-12-18):
3.3V-5V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B:
可以省略两个三极管。另外,上拉电阻应该选得小一点。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哈,我之前用MOS管打过,原理差不多

网友(2011-02-19):
mark下,5楼大大的具体意思我也没看懂

网友(2011-04-26):
回复 网友C:

可否给个参考电路~~

网友(2011-07-16):
收藏,觉得32楼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收藏,觉得32楼不错。

32楼是4楼的精简版!

网友:
32楼的图不可以双向,18楼的图可双向,13楼的图实在费解,4楼的图和32楼有相通之处,且有二个晶体管显多余,1楼的图,可以用,同样不可以双向

网友(2011-08-19):
我一般这么干

网友:
哦,错了,图上接地的地方接5V的I/O,发光二极管负极为3.3V输出

网友(2012-04-11):
引用 网友B:
可以省略两个三极管。另外,上拉电阻应该选得小一点。

(原文件名:3v5v.jpg) ...

33楼电路思路不错,教科书的思路是从B极入手,这里从E极入手

网友(2012-10-05):
33楼3.3v--->5v会不会把io口烧坏啊?

网友(2013-01-18):
过于复杂,哈哈

网友:
没必要用两个三极管吧,

网友(2013-07-13):
引用 网友A:
双向电平匹配!,可做总线开关(MOSFET G极接地/3.3V)

大师,你这个图是5v---》3.3v吧
因为g极是3.3v ,你s极接的是5v,d极接的是3.3v

要实现3.3v到5v
s极要接3.3v吧  然后d极接5v吧

是这样理解的吗???

也就是说要实现双向的转换,不是要两个 moset管吗???

我有些疑惑,请大师解释下 ?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2014-04-26):
33楼的方案不错,单向驱动。
对于5V系统转3.3V系统电平(单向),电路速度不高,可用5.1K和10K电阻分压解决。
对于3.3V系统转5V系统电平(单向),都是TTL电路,电平是一致,不需要转换。

对于5V系统和3.3V系统电平(双向),可以用TI的逻辑电平芯片TXB0104( 4 位双向电压电平转换器),价格在1-2元。

网友:
用电阻和二极管实现5V电平转3.3V电平。
用电阻和三极管实现5V电平转3.3V电平。

网友:
mark,3.3——5电平转换

网友(2014-05-27):
好电路,收藏了!

网友(2014-07-04):
又学了一招了!mark!!!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5-07-29):
学习了,目前用的是33楼的方案

网友(2015-09-25):
学习了,试试楼上的几个方案

网友(2015-12-31):
多谢33楼的图,取来用了
仿真的时候有毛刺,上下过冲,不知道是三极管没选好还是Multisim的问题。我们的信号源是5V的9600hz

网友(2017-08-09):
引用 网友B:
可以省略两个三极管。另外,上拉电阻应该选得小一点。

(原文件名:3v5v.jpg) ...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实用过吗,3V3 到5V 没有问题,但是5V 到3V3  用表去测,三极管各端口的电压,是有问题的  ,不知道楼主实际用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