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陀螺仪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31):
电调板已经画好了,只不过ATmega8没有接触过,要好好学习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99018&bbs_id=1025

还是先把飞控板画好了再说,飞控板使用模块安装,一共有4个模块。

1.STM32模块,两排20PIN插针,共36个管脚,应该是够用了。

2.飞控板主板,所有的传感器。

3.CC1101模块。

4.GPS模块。

其中对陀螺仪有个问题,我想选用村田的MEMS陀螺传感器MEV-50A-R,MEV-50A-R主要使用于车载GPS导航,它最大角速度只有+-70°/S,而ENC-03有+-300°/S,不知道会不会达到设计要求,其参数可以见下面的pdf文档。

http://www.murata.com/cn/catalog/k99/k99c7_l0580.pdf

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MEV-50A-R 测量范围太小 肯定不适合。

四轴的旋转角速度应该能达到 +-150 度/秒。

本贴被 kort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1,22:47:27.

网友(2008-12-30):
有没有单片机和姿态传感器的程序,我现在有的是AVR128做主控制器

楼主(2008-10-31):
使用MEV-50A-R的好处是不用再加放大器了,可以直接送AD端口,只不过它的个头有点大。

楼主:
两种陀螺仪的对比参数列表。

陀螺仪 (原文件名:陀螺仪.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