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Applilet,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恢复】

楼主(2008-10-31):
如题

网友:
zjx42135545 我没Applilet资料,一般就看芯片手册直接设置寄存器基本就可以用了.

网友:
自动生成代码的向导

楼主:
copyfish  有Applilet的资料么?能否上传一份啊!

楼主:
我的里面只有0537,其他的芯片怎么输入进去啊》?

网友:
根据你的要求(即选择好设置)然后自动生成代码.具有参考作用.

网友(2009-05-04):
Applilet自动生成IAR代码是编译不能通过,缺少《in7800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