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C单片机烧程序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31):
第一次接触NEC单片机,然后烧了一次程序,准备运行,很好。但是第二天发现再烧另外程序,就烧不了了。据说是芯片被锁了,说P34口没有设置复位。请高手指教下,如何解决这个烧程序被芯片被锁的问题,顺便告诉下如何解决复位问题。

烧写程序出现的提示 (原文件名:烧写问题.JPG)

网友(2008-12-02):
NEC的烧写,有一个选项是不能设置的,否则芯片就再也不能烧写了!

NEC的烧写配置太复杂,楼主可以试试我们的烧写器,非常简单好用,还支持序列号等特殊功能!

网友:
用minicube2或者FP5之类的擦一遍就好了。

网友(2008-10-31):
用MINI CUBE2可以烧回来 程序里注意可选字节里的RMCE要设置为1,默认为0,所以一烧写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