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好像坏了,有希望修好吗?【恢复】

楼主(2008-10-31):
我的电脑进不了系统啦!

用MHDD29检查的结果如下:

请高手帮我看看,坏的严重吗?有希望修好吗?MHDD软件我还不会用呢,请高手指点哦

网友:
=. =试下进PE系统把东西救出来

网友:
确实是美女

楼主:
可能是某处虚焊了,发现每隔106就有一个坏道,太有规律了,过几天抽个时间把插口处的焊点重焊一遍试试。现在有新硬盘,只是这块硬盘有我编的好多汇编库函数,手上的工作有备份,但这些函数库却没有备份,用到的时候有点想哭。

楼主:
忙了一天,还是不行啊。

插入硬盘电源后,这时winXP没反应!然后在控制面板中添加硬件,win就是找不到硬盘。

c:是FAT格式,f:是FAT32格式,其它的全是NTFS的。现在在作为从盘时在DOS下能进原 F:,但不能往里或往外copy东西。原C:已经坏了,format命令也无效。

现在是黔驴技穷了,唉!

网友:
MM可能是反光

网友:
从你第一次成功扫描的情况看

盘体问题不大,貌似120G的硬盘

至于第二次认不到盘的问题可能是控制板

可能原因:板的螺丝松了,芯片快坏了,接触不良.....

检查一下这些地方

再单独使用一条线IED线(不要用光驱线)

看看能不能COPY出里面的数据...

如果插上不能启动,试上先插好数据线,启动好了再插电源(手法要快要稳)

这块硬盘??? 还是不要用了,如果还能用就用来练手玩LINUX吧...

楼主上个PP吧

虽然个人喜欢朦胧美.........

(可怜的MM,还在用这个显示器,简直和我的有得一比)

本贴被 aozim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1,11:43:25.

网友:
5楼的眼睛亮

网友:
效率源用了里面就什么也没有了.

楼主:
现在只有开机自检的时候当从盘可以被发现,MHDD可以对它进行检查,用MHDD修复过的扇区无论原来好坏一律变成了“S”,效率源不会用,还没试过。里面的数据惨呀,唉!

网友:
上面的资料重要的话 建议不要format了 建议用ghost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硬盘的系统装起来,然后及时把数据拷走,数据比较重要,硬盘能用就用不能用撇了

  8楼的眼睛很尖啊~~ I 服 you!

网友:
DOS下的lformat可以试试

不过从显示器里看到的是一个MM啊

楼主:
    放到了一台别的高配置机器的光驱线上当从盘,硬盘的跳线本来就在“电缆选择”处,先进DOS,用MHDD29又查了一下,才百分之零点几就出现了好几个红块,好像死机了。强行重启后再也进不了DOS了,winXP能进去,但却忽略了这块硬盘的存在!无论热启动还是冷启动都再也找不到这块硬盘了!唯一有点不同的是,当把这块IDE硬盘插到光驱线上再启动电脑时,启动速度变慢很多,但最终还是认不出这块硬盘的存在!

    现在的最重要问题是操作系统认不出这块硬盘了!

高手们教教我哦,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没有?

网友:
用DW吧 把看看在那个位置出现那个位置临时划个分区不要去用它 或者用效率源修复一下 !

网友:
好象是美女啊

网友:
图上的5个蓝色的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坏道还是没有。

这个硬盘还是不要用了。存一下临时的东西还可以……

网友:
用效率源软件可以修复

楼主:
嗯,我试试。

但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把坏的部分屏蔽掉哦

网友:
可以的 也不会很严重 ,进不了系统可能是其他原因,把坏的部分屏蔽了。另外现在在其他系统把它当从盘,将资料拷贝出来。然后能用就用了,硬盘有坏道,是硬盘衰老了,还是及早处理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