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240128(t6963)的液晶程序 【恢复】

楼主(2008-10-31):
发一个240128(t6963)的液晶程序,能够显示图片,汉字,画圆,画直线,画矩形。美中不足是在s51上面的调试的,我的mega128板子没有那个接口,不过很方便能移植到avr上面。按照管脚定义接线就可以了,已经测试过了。

网友(2009-07-14):
怎么编译通过不了!哪里有错~

网友:
hehe点亮了!用楼主的程序~
但是显示汉字!行控制怎么不管用!高手请指教!谢谢!就是该没搞清楚怎么控制行列!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显示?我试了好多次都不行,楼主,能不能发一份详细源程序和电路图给我。。sabergcl@163.com..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