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ltraEdit配置C51编译器来开发C51程序的方法!【恢复】

楼主(2008-10-31):
使用UEStudio开发C51程序

一直以来觉得Keil uVision自带的编辑器常常不能很好的支持中文,伟福的编辑环境又不支持鼠标滚动,于是就琢磨着解决方法,后来发现一个功能强大的编辑软件UEStudio,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可以在UEStudio环境下开发C51程序,缺点是头文件路径必须完整,下面就先针对DOS版的Keil 4.01编译器来向大家介绍。对于高版本的KEIL这个方法同样适用,只要设置好路径即可。

我们知道C51程序的开发过程为翻译-链接-Object to Hex转换分三步执行。

例如:

C:\COMP51\C51.EXE D:\test\METER.C DB SB OE

C:\COMP51\L51.EXE D:\test\METER.OBJ to D:\test\METER RS (256)

C:\COMP51\OH51.EXE D:\test\METER

注:C51.exe,L51.exe具体参数请查阅C51编译器手册

下面开始准备设置

首先拷贝the MS-DOS C51 compiler 到 C盘根目录。

然后打开UEStudio-【高级】-【工具配置】菜单做如下设置

(1)编译命令配置

原始命令行C:\COMP51\C51.EXE D:\test\METER.C DB SB OE

设置命令行C:\COMP51\C51.EXE %P%N.C DB SB OE

(2)链接命令配置

原始命令行C:\COMP51\L51.EXE D:\test\METER.OBJ to D:\test\METER RS (256)

设置命令行C:\COMP51\L51.EXE %P%N.OBJ to %P%N RS (256)

(3)Object to Hex转换命令配置

原始命令行C:\COMP51\OH51.EXE D:\test\METER

设置命令行C:\COMP51\OH51.EXE %P%N

设置效果图:

如果觉得这样麻烦,可以采用批处理来解决,以下是批处理方式,这种方式中以上三步一次全部执行

Step 1:建立以下批处理文件Compile.bat或者Compile.cmd,编辑内容如下:

@ECHO off

REM Demonstration of Comp51 Commands.

ECHO ============= Compiling the Program =============

C:\COMP51\C51.EXE %1.C DB SB OE

if errorlevel 3 pause & goto error1

if errorlevel 2 pause & goto error1

if errorlevel 1 pause & goto error1

ECHO ============= Linking the Program =============

C:\COMP51\L51.EXE %1.OBJ to %1 RS (256)

if errorlevel 3 pause & goto error2

if errorlevel 2 pause & goto error2

if errorlevel 1 pause & goto error2

ECHO ============= OHS51 the Program =============

C:\COMP51\OH51.EXE %1

ECHO ============= Converting the Program to binary =============

C:\COMP51\HEX2BIN.EXE /Q %1.HEX

goto end

:error1

echo Status: !!!!!!!!!!!!!!!!!!!! Compile was aborted !!!!!!!!!!!!!!!!!!!!

exit

:error2

echo Status: !!!!!!!!!!!!!!!!!!!! Link was aborted !!!!!!!!!!!!!!!!!!!!

exit

:end

echo Status: Build target was successful.

exit

Step 2:打开UEStudio-【高级】-【工具配置】菜单做如下设置

设置命令行C:\COMP51\Compile.bat %P%N

最后把高版本Keil的批处理文件列出供大家参考,我默认安装在C盘。

@echo off

@C:\Keil\C51\BIN\C51.EXE %1.C DB SB OE

@echo off

if errorlevel 1 pause & goto error1

if errorlevel 2 pause & goto error1

if errorlevel 3 pause & goto error1

@C:\Keil\C51\BIN\BL51.EXE %1.OBJ to %1 RS (256)

@echo off

if errorlevel 1 pause & goto error2

if errorlevel 2 pause & goto error2

if errorlevel 3 pause & goto error2

@C:\Keil\C51\BIN\OH51.EXE %1

:@C:\COMP51\HEX2BIN.EXE /Q %1.HEX

@goto end

:error1

@echo Status: Compile was aborted !!!

exit

:error2

@echo Status: Link was aborted !!!

exit

:end

@echo Status: Build target was successful.

exit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妥之处,其他编译器如果也能如此应用,欢迎大家和我交流。

楼主:
keil 4ourdev_477200.rar(文件大小:1022K) (原文件名:COMP51.rar)

《Keil Software –Cx51 编译器用户手册 中文完整版》(403页).pdfourdev_477201.pdf(文件大小:1.75M) (原文件名:《Keil Software –Cx51 编译器用户手册 中文完整版》(403页).pdf)

现在换工作了,不做研发了,这是我以前做研发时常用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其实,应该推荐一个UltraEdit的专业版,UEStudio。

该软件直接支持包括C51在内的xx种编译器,可以进行项目管理和编译甚至调试工作。。。

网友:
做记号先,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几百年前的东西了,现在的51编译器已经有很大的改观了。

网友:
不过对UE的配置具有普遍意义。

楼主:
to jjldc 九九

我向大家介绍的就是UltraEdit的专业版----UEStudio,和UltraEdit功能其实差不多,一般应用也就够用了,你说的功能我在家也琢磨来着,最终还是没有搞定,如果你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介绍介绍!

楼主:
大家用其他单片机编译器,如果对编译器的dos命令行了解的话,请试试能不能也如此在UesStudio环境下设置

网友(2008-12-04):
楼主在Windown 版的Keil 下度过了吗?

那个编译器像不支持在纯DOS下运行

网友:
用zlg的

tkstudio v2.1/2.5即可,解决keil显示中文混乱问题。新版本太庞大不喜。

以前还用过wave问题通lz、

万利的medwin也还凑合,不过它默认的是frankly c51。(是kel的老版本分岔路呵呵),也可重设置。

网友:
【1楼】 moyanqd 酸梅粉

        请问能否上传UEdit,呵呵我最近下载的编辑软件好像都有问题。

楼主:
to 【10楼】 a33403916

支持,只是编译器路径不同而已,我上传的资料里有!

楼主:
莫掌门,加分鼓励一下嘛:-)

网友(2011-11-30):
顶一下,好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