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的CAN和串口,I/O程序调通,但请教滤波器及地址的设置?【恢复】

楼主(2008-10-31):
滤波器设置:

CAN_wrFilter (33, STANDARD_FORMAT);             // Enable reception of messages

子程序:

void CAN_wrFilter (unsigned int id, unsigned char format)  {

  static unsigned short CAN_filterIdx = 0;

         unsigned int   CAN_msgId     = 0;

  if (CAN_filterIdx> 13) {                       // check if Filter Memory is full

    return;

  }

                                                  // Setup identifier information

  if (format == STANDARD_FORMAT)  {                      // Standard ID

      CAN_msgId  |= (unsigned int)(id << 21) | CAN_ID_STD;

  }  else  {                                             // Extended ID

      CAN_msgId  |= (unsigned int)(id <<  3) | CAN_ID_EXT;

  }

  CAN->FMR  |=  CAN_FMR_FINIT;                    // set Initialisation mode for filter banks

  CAN->FA0R &=  ~(unsigned int)(1 << CAN_filterIdx); // deactivate filter

                                                  // initialize filter

  CAN->FS0R |= (unsigned int)(1 << CAN_filterIdx);// set 32-bit scale configuration

  CAN->FM0R |= (unsigned int)(1 << CAN_filterIdx);// set 2 32-bit identifier list mode

  CAN->sFilterRegister[CAN_filterIdx].FR0 = CAN_msgId; //  32-bit identifier

  CAN->sFilterRegister[CAN_filterIdx].FR1 = CAN_msgId; //  32-bit identifier

  CAN->FFA0R &= ~(unsigned int)(1 << CAN_filterIdx);  // assign filter to FIFO 0

  CAN->FA0R  |=  (unsigned int)(1 << CAN_filterIdx);  // activate filter

  CAN->FMR &= ~CAN_FMR_FINIT;                     // reset Initialisation mode for filter banks

  CAN_filterIdx += 1;                             // increase filter index

}

请教大家本机地址是十进制33吗?我要使滤波器不屏蔽在哪里设置?这个程序我跟智林的扳子可以通讯,但跟SJA1000始终不能通讯,不知问题在哪里?

能够解释一下这是在干吗:1 << CAN_filterIdx,没有见过.

网友:
我已经回复你了,请见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78829&bbs_id=3020

你所指SJA1000是指另外有一块板是用的SJA1000作为CAN控制器,你的板跟另外板通不上吗?

这里面你通讯不上,可能有几个问题:

1.你的波特率是不是相一致

2.你的标识符ID是否设置正确

3.你两块板位定时的设置不同(就是SJW,BS1,BS2还有速率的计算),你再详细的计算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