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8与LM2576制作可调数控开关电源【恢复】

楼主(2008-11-01):
电源的输出电压从0-30V,电流1.5A(设计3A)

输出电流保护0-3A连续调整

输出电流分两档0-300mA,0-3A

电源的输入电压从12-35V(电源输入电压决定电源的最高输出电压,这是一个降压开关电源。)

这是不同输入输出电压电流下电源效率

电源控制原理可参考我另一贴:实验用0-20V数控电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o=1&bbs_id=9999

这个制作存的一个问题:当电源的输出电压大于9V时,电源关闭后(LM2576第五脚TTL电平)不能重新启动,它与负载大小没有关系,不知什么原因,只要不关闭全程调压正常。我把这个不完善的制作发表,希望与网友们共同研究。

源程序我整理好后会放上来

这是原理图

这是完成后的样子

可热转印的电路板

这是实验系统

这是源代码:

'///////////////////////////////////////////////////////////////////////////////

'/                                                                             /

'/ 用M8与LM2576制作可调数控开关电源                                            /

'/ 输出电压 0-30V                                                              /

'/ 最大输出电流 3.0A                                                           /

'/ 截止型过电流保护 0-3.0A 连续调节                                            /

'/ 程序设计:吕军省                                                            /

'/         junsheng427@126.com  20081003 天津大港                              /

'///////////////////////////////////////////////////////////////////////////////

  10. $regfile = "m8def.dat"

  11. $crystal = 8000000

  12. Config Lcdpin = Pin , Db4 = Portb.2 , Db5 = Portb.3 , Db6 = Portb.4 , Db7 = Portb.5 , E = Portb.0 , Rs = Portd.2

  13. Config Lcd = 16 * 2

  14. '定义LED是16字符,2行

  15. Config Adc = Single , Prescaler = Auto , Reference = Internal

  16. '定义ADC为单次运行模式,转换时钟-自动,内部参考电压

  17. Config Timer1 = Pwm , Pwm = 10 , Compare A Pwm = Clear Down , Prescale = 1

  18. 'PWM1A配置,用于数模转换,

  19. Ddrb.1 = 1                                                  'PWM1A输出端子

  20. '定义所需要变量 ////////////////////////////////////////////////////////////////

  21. Dim V_dc As Long , V_dc1 As Long , A_dc As Long , A_dc1 As Long

  22. Dim V1_dc As Word , V2_dc As Word

  23. Dim A1_dc As Word , A2_dc As Word , A As Word , C As Word , A1 As Word

Dim V1 As String * 5

Dim V2 As String * 5

Dim V3 As String * 5

Dim V4 As String * 5

Dim C1 As String * 4

Dim Va1 As Byte

  30. Dim N As Byte , B2 As Byte , B3 As Byte , B4 As Byte , B5 As Byte

  31. '初始化设置/////////////////////////////////////////////////////////////////////

   Ddrd.3 = 0                                               '定义PD.3~PD.7为输入,上拉电阻有效 .按键初始化

   Ddrd.4 = 0

   Ddrd.5 = 0

   Ddrd.6 = 0

   Ddrd.7 = 0

   Portd.3 = 1

   Portd.4 = 1

   Portd.5 = 1

   Portd.6 = 1

   Portd.7 = 1

  42.    Start Timer1

  43.    Start Adc

  44.    Cls

  45.    Cursor Off

  46.    Locate 1 , 14

  47.    Lcd "ON-"

  48.    A = 0

  49.    C = 3000

  50.    Ddrc.4 = 1                                               '初始化电源开关

  51.    Portc.4 = 0

  52. '主程序/////////////////////////////////////////////////////////////////////////

  53. Do

  54.    Pwm1a = A

   N = 1

   V1_dc = 0

   V_dc = 0

   V2_dc = 0

   V_dc1 = 0

   A1_dc = 0

   A_dc = 0

   A2_dc = 0

   A_dc1 = 0

  64.    For N = 1 To 60                                          'ADC采样60次

  65.       V1_dc = Getadc(0)                                     '电源输出电压

  66.       V_dc = V_dc + V1_dc                                   'ADC的原始值累加

  67.       A1_dc = Getadc(1)                                     '电流300mA档

  68.       A_dc = A_dc + A1_dc

  69.       A2_dc = Getadc(2)                                     '电流3A档

  70.       A_dc1 = A_dc1 + A2_dc

  71.       V2_dc = Getadc(3)                                     '电源输入电压

  72.       V_dc1 = V_dc1 + V2_dc

  73.    Next

  74.       V_dc = V_dc / 60                                      '还原各测量值

  75.       A_dc = A_dc / 60

  76.       A_dc1 = A_dc1 / 60

  77.       V_dc1 = V_dc1 / 60

  78.       V_dc = 3040 * V_dc                                    '标准3040

  79.       V_dc = V_dc / 1023

  80.       A_dc = 3120 * A_dc                                    '标准3040

  81.       A_dc = A_dc / 1023

  82.       A_dc1 = 3040 * A_dc1

  83.       A_dc1 = A_dc1 / 1023

  84.       V_dc1 = 4025 * V_dc1

  85.       V_dc1 = V_dc1 / 1023

   If A_dc>= C Then                                        '截止型电流保护300mA档

      Waitms 500

         If A_dc>= C Then

            Portc.4 = 1

            Locate 1 , 14

            Lcd "OC "

            Gosub Mu

         End If

   End If

   If A_dc1>= C Then                                       '截止型电流保护3A档

      Waitms 500

         If A_dc1>= C Then

            Portc.4 = 1

            Locate 1 , 14

            Lcd "OC "

            Gosub Mu

         End If

   End If

   If V_dc1 <= 1200 Then                                    '输入电压范围低端保护

      Cls

      Lcd "Input U<12V"

      Portc.4 = 1

      Gosub Mu

   End If

   If V_dc1>= 3500 Then                                    '输入电压范围高端保护

      Cls

      Lcd "Input U>35V"

      Portc.4 = 1

      Gosub Mu

   End If

  116.    Gosub Lp_lcd

  117.    Gosub Lp_key

  118. Loop

  119. End

  120. '显示处理///////////////////////////////////////////////////////////////////////

  121. Lp_lcd:

   V1 = Str(v_dc)                                           '输出电压

   Va1 = Len(v1)                                            '读字符串

      If Va1 <= 3 Then

         V1 = Format(v1 , "0.00")                           '定位小数点

         Else

         V1 = Format(v1 , " 0.00")

      End If

   V2 = Str(a_dc)                                           '电流300mA档

   Va1 = Len(v2)

      If Va1 <= 2 Then

         V2 = Format(v2 , "0.0")

         Else

         V2 = Format(v2 , " 0.0")

      End If

  136.    V3 = Str(a_dc1)                                          '电流3A档

  137.    V3 = Format(v3 , "0.000")

  138.    V4 = Str(v_dc1)                                          '输入电压

  139.    V4 = Format(v4 , " 0")

  140.    C1 = Str(c)                                              '设定电流

  141.    C1 = Format(c1 , "   0")

  142.    Locate 1 , 8

  143.    Lcd " "

  144.    Locate 1 , 1

  145.    Lcd "U:" ; V1 ; "V"

   Locate 2 , 1

   Lcd "I:"

      If A_dc> A_dc1 Then

         Locate 2 , 8

         Lcd "  "

         Locate 2 , 1

         Lcd "I:" ; V2 ; "mA"

      End If

  154.       If A_dc < A_dc1 Then

  155.          Locate 2 , 1

  156.          Lcd "I:" ; V3 ; "A"

  157.       End If

  158.       If A_dc = A_dc1 Then

  159.          Locate 2 , 3

  160.          Lcd "0.0    "

  161.       End If

  162.    'Locate 1 , 9

  163.    'Lcd V4

  164.    Locate 2 , 10

  165.    Lcd "<" ; C1 ; "mA"

  166. Return

  167. '按键处理//////////////////////////////////////////////////////////////////////

  168. Lp_key:

   If Pind.3 = 0 Then                                       '启动

      Waitms 20

        If Pind.3 = 0 And Portc.4 = 1 Then

           Portc.4 = 0                                      'Portc.4控制LM2576开/关

           Locate 1 , 14

           Lcd "ON "

           Waitms 250

     End If

   End If

   If Pind.3 = 0 Then                                       '停止

      Waitms 20

        If Pind.3 = 0 And Portc.4 = 0 Then

           Portc.4 = 1                                      '控制LM2576开/关

           Locate 1 , 14

           Lcd "OFF"

        End If

   End If

  186.    If Pind.4 = 1 Then B2 = 0                                '电压+

   If Pind.4 = 0 And Portc.4 = 0 Then

      Waitms 20

        If Pind.4 = 0 Then

          If A < 1023 Then

             A = A + 1

             B2 = B2 + 1

              If B2> 20 And A < 1013 Then

              A = A + 1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199.    If Pind.5 = 1 Then B3 = 0                                '电压-

   If Pind.5 = 0 And Portc.4 = 0 Then

      Waitms 20

        If Pind.5 = 0 Then

          If A> 1 Then

            A = A - 1

            B3 = B3 + 1

             If B3> 20 And A> 10 Then

             A = A - 1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212.    If Pind.6 = 1 Then B4 = 0                                '电流+

   If Pind.6 = 0 Then

      Waitms 20

        If Pind.6 = 0 Then

          If C < 3000 Then

            C = C + 1

            B4 = B4 + 1

             If B4> 20 And C < 2980 Then

             C = C + 2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225.    If Pind.7 = 1 Then B5 = 0                                '电流-

   If Pind.7 = 0 Then

      Waitms 20

         If Pind.7 = 0 Then

           If C> 1 Then

             C = C - 1

             B5 = B5 + 1

             If B5> 20 And C> 20 Then

                C = C - 2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238. Return

  239. '报警声音///////////////////////////////////////////////////////////////////////

  240. Mu:

   Sound Portc.5 , 100 , 1000

      Waitms 20

   Sound Portc.5 , 100 , 1000

      Waitms 20

   Sound Portc.5 , 100 , 1000

  246. Return

'///////////////////////////////////////////////////////////////////////////////

HEX文件  ourdev_478900.rar(文件大小:4K) (原文件名:KG01.rar)

装配图   ourdev_478901.pdf(文件大小:30K) (原文件名:装配图.pdf)

PCB+热转印   ourdev_478902.rar(文件大小:32K) (原文件名:PCB+热转印.rar)

本贴被 jun427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2,09:20:28.

楼主(2012-04-13):
改进后的BAS源码

网友(2008-11-01):
弓虽

还未看到LZ是用什么方法测电流。

网友:
楼主用了3个0.15欧的电阻并在一起测电流.

不知道楼主的机下次开机的电压电流是多少?像老外那个用EEP保存最好.下次开机就是上次断电时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
做得太漂亮了.楼主看来是个做事完美的人!学习一下,有空也仿一个.

网友:
有过这个想法,没想到高手先做出来了,先顶一个

网友:
狂顶......  楼主把HEX和热转印图也放出来解解谗吧!

楼主:
已上传了代码 PCB

网友:
支持楼主,漂亮!顶完再仔细看。

网友:
楼主强悍啊!

楼主这套东东,能否制作成品(不需要外壳,图中的那样子就行,甚至就是这样热转印也行)?

可以放在邮购部代销售的。 价格由你定。 你负责供货给我们,我们负责销售与做服务(当然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仍需要你协助)。利润大家对半分?如何?

如果你有资金上的问题,我可以先付货款。

对有参考价值的网友产品,我是比较有兴趣推广的  :)

网友:
PCB图,可以上传protel格式的更好!那个电感,能够说明一下制作的参数(磁芯+铜线)更方便DIY!

本贴被 lljye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2,12:25:47.

网友:
bascom-avr

本贴被 gxll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2,13:13:23.

楼主:
感谢站长的支持

我会进一步完善这个制作,到时我会积极与站长联系.

网友:
pcb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楼主:
用这个打开

开始--->Microsoft Office --->Microsoft Office 工具--->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

如果没有是没有安装,再次安装就行

网友:
【20楼】 jun427,

好的。等待你的消息。到时发个手机短信给我就最好 :) 13925800119

网友:
楼主 人真好!!!赞一个!

网友:
板做的好漂亮啊!啥时候我也能做出这样的析啊

网友:
LZ的东西做的不错,看上去很舒服。

请问一个参数指标:输入13V,输出3V/1.5A的时候,输出纹波(Ripple & Noise)有多大?

本贴被 ywl040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3,11:08:57.

网友:
很不错,也彷一个
谢谢楼主!

网友:
没有装微软的office,哪个转个图片出来看看

网友:
漂亮,做个记号。

网友:
  “这个制作存的一个问题:当电源的输出电压大于9V时,电源关闭后(LM2576第五脚TTL电平)不能重新启动,”
   看图LM2576第五脚是由I/O控制的。高电平接近5V,当电源的输出电压大于9V时,5V的电压已不是高电平了。也就出现了“电源关闭后(LM2576第五脚TTL电平)不能重新启动”的现象。

网友:
  看得出35楼是位高手.......能否帮楼主解决:“电源关闭后(LM2576第五脚TTL电平)不能重新启动”的现象。
  也好造福我们这些菜鸟啊!  在此:先表示感谢!

网友:
如果是35楼所说的原因,用个三极管拉一下,就可以解决了。如果是这么简单的问题。LZ一定知道的。具体可以参照手册的figure 12,那样的接法.
我建议LZ测一下当Vout>9V和<9V时,当ON/OFF关断时IC的FD的电压是否大于0。本贴被 ywl040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21:43:09.

楼主:
感谢【35楼】 HSP8031 【40楼】 ywl0409 老黄牛的提案, 今晚回来作实验, 看能否解决问题.

楼主:
我作了实验,这样连接一个开关来控制都不行,看来只有有软件来解决了.
 (原文件名:开关.GIF)

网友:
不知道汶波怎么样

网友:
建议LZ看一下4脚FD的电压是否正常。
ON/OFF 的门限电平大约是在1--2V,所以不会是35楼所说的问题。

网友:
恩,目前的一个参与完的项目里有个就是LM2576,我在学习使用方法呢!

网友(2009-02-26):
楼主是个认真的人,做的东西很精致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整流桥堆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记号  好东西,有时间要研究下

网友(2009-03-29):
M8的PWM可以直接做开关电源,何必再弄个2576?
郁闷!

网友:
好东西啊,刚好可以用得上,谢谢楼主,不知道能否调到36V

网友:
请问楼主能否提供你的jtag的制作资料???感激不尽.
我也做了一个,不过还没试能否使用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64447&bbs_page_no=1&bbs_id=1000
我是个avr菜鸟,请楼主指点下我的作品,看是否有问题,先谢了

网友:
不错,不知道能不能提供邮购了

网友:
我仿制了一个,但不是很好.电压不能从0起调(起始6.92V),最高调到30.4V就死了,电压+ - 全无效了.望有做出来的高手指点.谢谢!!
   改天发图片上来...

网友:
楼主用了3个0.15欧的电阻并在一起测电流.

不知道楼主的机下次开机的电压电流是多少?像老外那个用EEP保存最好.下次开机就是上次断电时的电流和电压.
-----------------------------------------------------------------------------------------------------
我原来设计电源的时候有用24C32存储,但是后来裁掉了,还是上电是0才安全,不然外面新接了什么东西就有可能烧掉.

网友:
俺不是学电子的 只是业余的 水平有限
想问下楼主 Schematic Lm2576这张图片里面的U2B起什么作用啊
怎么还从输出端接了反馈到正输入端呢?
用U2A直接输出到LM2576上不就得了么?(如果不是因为lm324有4个比较器 用不完的话)

网友:
很好的作品,难怪阿莫能看上。把它放到网站上来卖是件很好的事情,站长的想法是很不错的。这样我们即学习了知识,又节约了时间。

网友(2009-05-16):
有没有元器件清单想做个,我的邮箱是mghdk2005@163.com,楼主可以帮个忙吗

网友:
真是厉害,顶啊~~
我也想做个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关形式0电压起调~~~~
学习了...

网友(2009-06-15):
很好,很强大。带记忆功能吗?就是记住上次的电压

网友:
这个电路,请问下2576的4脚反馈电压是否会保持在1.23V正负0.05V,   我做的调压电路反馈脚电压有3.5V,  请问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太漂亮了!强啊lz,加油

网友:
哎呀!!!我也刚做了一套,呵呵,不过我不是用的LM2576,我直接用的MOS管开关做的,呵呵,等会我也把图弄上来哈!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你太强悍了~~~~~~

网友(2009-08-02):
真的很不错。等我做个好东东也上传,大家分享,哈哈

网友:
有没有元器件清单想做个,我的邮箱是277279116@qq.com,楼主可以帮个忙吗

网友:
LZ,我按着你的电路图在面包板上搭建了个LM2576电路,不过那个FD反馈看不大懂,能否讲解一下。而且在调整输出电压时,电压上升很快,但下降很慢,从最大到最小起码要几十秒钟;这个是LM2576的问题还是外围电路弄得不好?

网友:
cool!太漂亮了,我有时间也搞一个传上来

网友:
哪位高手给解释下FD反馈的U2B是怎么工作的???好几个人问也没人给解答下。

网友:
楼主做的太好了,欣赏。能否卖一个给我,联系电话13580592497。期待着。。。。

网友(2009-09-16):
学习一下,有空也仿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从ADC0检测电压有什么讲究吗,如果直接从324的5脚检测电压有什么问题吗?另外我觉得324可以不用双电源供电,可以少加一个7660,只是电源不能从0V起调了,但通过改变324第一个运入的放大倍数,也可以做到1V以下起调的。

网友:
请教各位:由R12和R13组成的分压网络是做什么用的?不加这里对电路会有什么影响?

对这个问题:
U2B起什么作用啊
怎么还从输出端接了反馈到正输入端呢? --反馈到负输入端吧
用U2A直接输出到LM2576上不就得了么?(如果不是因为lm324有4个比较器 用不完的话)

发表点意见吧。不一定对。
这个设计的巧妙之处就在这里,理想情况下,流过R8的电流应该为0,FD端的电压等于U2B正负输入端的电压,都取决于U2A输出端的电压。

网友(2011-03-21):
改天自己尝试一下。

网友:
看元件布局,手法老道啊。顶

网友:
做得很不错啊!牛人!

网友:
标记,有空再来学习,谢谢LZ

网友(2011-04-22):
别的先不说,单说那楼主设计的板子,看得爽!

网友:
电压 电流小了点吧  做到10A 100V左右就好卖了

网友:
楼主电源的环路设计好像有问题,最后输入FB的是1:1的正相放大器,而LM2576的基准是1.25V,所以当U2A < 1.25V时 U2B输出的电压跟U2A的输出一样小于1.25V,所以0-1.25V这段有可能会失调,我觉得应该把R8拿掉,这样可能会正常一点

网友:
3A时能长期工作吗?

网友:
这东西太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早您的东西做一个,当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1)我在电路里面根本没找到40v的电源,但是您有一个地方用到了
2)有几个电阻不是很明白 R10 1/8W 和 R21 0.15 这是0.15欧姆吗

楼主:
1)这个电路里没有用到40V电源。
2)R10 1/8W 1欧姆;R21 1/2W 0.15欧姆。

网友:
想问楼主,不同电压下的输出端电感电容是否有影响。

楼主:
会有影响的,这样大范围调整有些电压段电源效率会降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还是个新手,从来没做过热转印的,一直都是手焊的
但我想把您的电路板热转印一下(主要是有现成的电路),是不是安放缩比例为100%啊?要是按100%的话有些线条就粘在一起来了,怎么办呢 谢谢您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呀。。

楼主:
是100%的,打印的时候设置打印机为实际尺寸。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真热心

网友:
回复 楼主:
------------------------------------------------------------------

网友:
支持!
楼主在大港什么地方 有机会认识下

网友(2011-06-06):
太牛了,好几年的帖子了,一直跟着

网友(2011-08-06):
mark一下,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
楼主的热转印技术可谓炉火纯青啊,做的太漂亮了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有出套件吗?

网友(2011-09-06):
如果是双相同步整流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保定什么地方的?

网友:
这帖子还是这么酷啊,呵呵,感谢楼主和各位网友呢,毕设就是做的一个数控电压源,用51和LM2596实现的,频率升高到了150KHz,效率80%以上。

网友:
直接用开关电源部分,可否做到从0V起调?

网友:
准备山寨一个自己用

网友:
不明白啊,问题都没解决,一个没成的电路,怎么全是叫好的?

楼主(2011-11-03):
这个固件解决了“当电源的输出电压大于9V时,电源关闭后(LM2576第五脚TTL电平)不能重新启动”的问题,记得当年发过一次,再重发一次,如果需要我可以把源代码也帖上来。

网友(2012-02-21):
回复 楼主:

Cool!!!!

网友:
用bascom的,学习一下。

网友(2012-04-13):
若是方便,希望LZ能把改进后的BAS源码贴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不错啊     不过没有套件出来?

网友:
请楼主提供M8烧录的熔丝设置图.谢谢

网友:
不错,上次好像也看过一个用LM317做的

网友:
楼主为什么会有PWM, 这个电源不是线性电源吗????????

网友(2012-05-27):
317超差的

网友(2012-07-13):
mark 一下子.等哪天有时间了.我在玩下这个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上传了代码 PCB

我想请教一下楼主关于二阶RC滤波电路中RC的取值是怎么去的,您呢帮解答一下吗,假如我输入的PWM频率为1KHz电阻为10K那电容C的取值怎么求啊,希望能帮我解答一下。最好是有计算步骤。电路图如上。

网友B:
你好!
我也想做一下你的电源我是初学者我想问一下你图上的D1是不是稳压管啊?是多少V的稳压啊!还有就是PWM经过RC二阶滤波,电阻和电容你是怎么得出来的啊?是不是跟PWM的频率有关啊?希望得到你的解答!!

网友:
刚看了楼主的0-20v电源,马上又看到了这个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2012-08-26):
今天连续读了好几个楼主的帖子,收益匪浅啊~~~~

网友C: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做一个!

一起?我正在重复读帖子。。。争取理解完之后,就开板~

网友:
怎么不用贴片元器件啊!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啊!

网友(2012-10-11):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也想做一下你的电源我是初学者我想问一下你图上的D1是不是稳压管啊?是多少V的稳压啊!还有就是P ...

这是个齐纳二极管吧?快恢复

网友:
2576的效率咋就这么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也想做一下你的电源我是初学者我想问一下你图上的D1是不是稳压管啊?是多少V的稳压啊!还有就是P ...

用IN5819就可以了,电流为1A的,要电流大点的可以上IN5820

网友:
想不通啊,PWM为0,第一个运放U2A相当于把R12,R13分压的电压反相,过第二个不是又变正的?
实际情况我也是死活调不到1.5V以下。用MULTISIM仿真一下,也是跟实际情况差不多,FD有1.几V的电压。这是为什么呢。楼主。

楼上好像有人也出现过下不到1.5的,请问怎么解决的?。。。。
请赐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更正:第1条是我测试错误,现予以更正。此电路确实可以从0V起调。至于第2条,经过测试精度也还可以接受。电 ...

请问第一条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2012-11-27):
引用 楼主:
这个固件解决了“当电源的输出电压大于9V时,电源关闭后(LM2576第五脚TTL电平)不能重新启动”的问题,记 ...

感谢jun427的无私奉献!仿制了一个,只是写M8时遇到了问题,LZ提供的kg01.eep文件好像大了一个字节,无法写入。写KG01.Hex熔丝位我用的是High=D9,Low=EF。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对程序我是菜鸟,恳请哪位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
M8部分的电路板已做好,只是eep文件无法写入,等老师指点了。

网友(2013-01-04):
学习了,最近在研究开关电源。

网友:
仿制了一个,有些问题想和制作过的朋友探讨。
电压可从0开始(调R12、R13);最高输出电压调R3、R2确定。电流显示线性很差;中点调正后低端显示偏小;高端偏大,尤其3A档。运放换TL084后好些。
原程序3A电流显示小了十倍,即实际1A的电流显示成0.1A。
电流保护;300MA档,设定要大十倍才动作,如设1000MA,100MA就关闭了。3A档则反之,设100MA,1A才关闭。
可能要修改程序,想请哪位高手指点下。3A档电流显示已改好,电流保护不知改哪里?

网友:
连续看了LZ的很多帖子,特牛逼,呵呵,想lz学习

网友(2013-04-14):
非常好,深度学习一下。

网友(2013-05-20):
请问这是用什么开发环境?

网友(2013-06-22):
楼主,这真是好东西,但效率不够高。

网友(2013-08-18):
引用 网友D:
请问第一条怎么解决?谢谢

可以通过软件补偿。

网友:
有空仿着楼主的做一个,多谢了

网友:
能弱弱的问一句么: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稳压呢?

网友(2013-09-20):
牛人,不知道用这个方案,商业化,会不会可行,成本性能等怎么样

网友:
mark,数控电源,课程设计参考

网友:
很好,有帮助

网友:
用M8与LM2576制作可调数控开关电源    楼主好手艺!

网友:
这个反馈控制的妙,很好,我要来仿一个,哈哈谢谢楼主

网友(2013-11-21):
楼主,求交往啊,您太厉害了

网友(2014-01-22):
这样的电流采样电路,输出电压会随着电流增大,与设定电压误差变大。

网友(2014-03-20):
有套件吗?

网友:
顶一下,  正需要!

网友(2014-05-04):
能说下为什么不能启动的原因吗?软件解决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2014-10-15):
最近准备做电源玩玩,mark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佩服

网友(2017-01-18):
mark,非常好的东西,学习!

网友(2018-09-04):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2021-05-22):
最近在弄电源,学习一下

网友(2021-09-07):
有空仿真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