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 如何驱动5v的直流电机【恢复】

楼主(2008-11-01):
l298 如何驱动5v的直流电机 ?

网友:
经典的接线图,这两个集成块在淘宝上二手的才7-8块钱。

过些天再传上,时钟信号的图来

网友(2009-11-28):
你可以这样,L298有一个口是接12V的,你把他接5V应该就能达到你要的结果;因为我把他接7点几伏,也达到我要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