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按照电路搭一个充电器,但无奈MOS管很难找,有替代的吗?【恢复】

楼主(2008-11-01):
市场上也去了,就是没有找到TPC8103,MTD5N06,请问能用其他的MOS管代替吗?谢谢

网友:
TIP42系列可以替换,你对照下参数,或者2N6109系列.

网友(2009-04-01):
是比较难买到,TPC8103可以订到,MTD5N06换成MTD5N07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TIP42不是mos管,不能直接替换。

MTD5N06换成MTD5N07是可以的。
mos管一般前面的数字是表示额定电流,比如MTD5是指5A的管子,MTD6是指6A的管子,后面的数字是耐压值,06一般耐压600V,07一般是700V以上了。高参数值的管子可以替换低参数的管子,反过来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