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在ArtCAM中,如何设置走刀的开始点? 【恢复】

楼主(2008-11-01):
在ArtCAM中,如何设置走刀的开始点?

比如:铣一个正方形,如何设置从左上角开始下刀,或者从右上角下刀。

网友:
楼上说的什么,根本听不明白呀.

网友:
      设定原点位置X、Y、Z 就是刀路的开始点了

本贴被 kaif_w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3,08:47:11.

网友:
【4楼】 ibq3100

呵呵.......这个是"定位点"和"开始点"的分别!

好像和刀路的加工方式有关系,平行加工是从左下角开始的,而螺旋加工是从中心点开始的!

楼主:
问题是:定了中心点,刀具不是在离中心点最近的节点开始加工,而是走一段空行程,跑到别的地方下刀。

怎样控制下刀的开始点?

网友:
在你新建文件时 就可以在模型工件上定义好,比如中间还是四周,至于在表面还是底部分就在做刀路时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