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要求Armok上次高清晰度西门子的PLC内部图片哈,大家来顶吧【恢复】

楼主(2008-11-01):
强烈要求Armok上次高清晰度西门子的PLC内部图片哈,大家来顶吧

网友:
如果阿莫能顺便把PLC的PCB板型制成CAD文件就更好了

最近在用西门子的PLC外壳做个控制器,板子形状特别是上下层接插件、LED的位置把我搞的很头大啊。。。

网友:
暂时没有见到有第二家的图片有这么好的

楼主:
高清晰度可以看看PLC的大概结构出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啊

网友:
我不觉得高清晰度西门子的PLC内部图片的意义有多大,SORRY

网友(2012-12-16):
高清晰图也就是看一下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