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RS232_PPI 震撼发现:竟然是用ATmega128!【恢复】

楼主(2008-11-01):
Siemens RS232_PPI 震撼发现:竟然是用ATmega128!

楼主:
上位机软件和S7-200通信就要它了,USB的就不行。

楼主:
PE 68283  这个变压器的芯片手册

网友:
串口的线怎么没板子?!

网友:
我的编程线好象没有这块板子?!

网友:
【9楼】 splc_avr

我没找到这个变压器的芯片手册

你有相关的资料吗?谢谢了哈

楼主:
PE 68283 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
S7-200里貌似真的用了ATMEL的片子,不过好像是CPLD。

网友:
图中的那个白色的大块 :PE 68283 是个什么东西?

看到两个232隔离的光耦,怎么没看到隔离电源芯片?

上面那个嘿嘿的长条芯片应该光耦?

网友:
不是媚外---------板子看着真舒服。

网友:
饿,不会S7-200里面就是OEM的AVR吧

网友(2010-03-20):
不错,班子排得很好!!

网友:
我也打开看过,就是如楼主所说

网友(2010-04-19):
哈哈,我也打开看看。。。

网友:
看这做工,象是国外的

网友(2010-06-22):
回复 楼主:

你好。这我也有一个,两条线全没有9针头的,你能量一下对应的脚给我吗,谢谢啊!我QQ279299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