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简易并口ISSP编程器 【恢复】

楼主(2008-11-01):
PSoC的运行代码主要是采用串行方式进行编程下载的,具体串行协议为ISSP。在CYPRESS官方站上有ISSP协议的介绍。

在CYPRESS官方站上,还提供了一个简易并口ISSP下载线的制作,并提供上位机PC上的下载程序。该简易并口ISSP下载线与AVR的并口ISP下载线非常类似,通过控制PC的并口,实现了对PSoC的编程下载。下载线内部只需要使用一片4050做隔离。现将全部的文件贴上,提供参考。

不过该文件是2005年的,可能已经过时,不支持新的芯片。另外我也没有兴趣去进行测试,因为并口在笔记本上已经没有了。提供给使用PC台式机的朋友参考吧。

网友:
X200可以用2877?

网友:
并口已经不被新出来的PC机支持了,串口即使有也只是在主板上,不再引出来,难道这个情况这些大公司不知道吗,现在还搞什么并口下载方式

楼主:
准备是配合PSoC_KIT使用的。

到时可以提供一些设计的参考资料,但有可能核心的CORE不会全盘给出。

就是作为产品,肯定也比官方的便宜的。

网友:
DELL、HP、来弄我商务本可以接扩展坞,我的上一台DELL D630没有并口,就是用扩展坞解决的。

阿莫,搞个扩展坞吧,IBM 2877(DOCK II )。现在用的Thinkpad X200串并都没有,准备淘宝2877扩展坞。

阿莫,赶快把X61换成X200吧,后者的最大诱惑就是标准键盘,强烈推荐。替来弄我广告一把:

http://notebook.pconline.com.cn/testing/wy_testing/0807/1359905.html

本贴被 sko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2,12:52:39.

网友:
呵呵   还是对马老师的USB接口的ISSP感兴趣

楼主:
CYPRESS有一个最便宜的USB接口的ISSP编程器,价格在150-200元。我的一个就是200元买的。

我们已经在设计一个功能比较强大的,使用USB接口的ISSP编程器了,目前已经可以编程了,正在完善上位机的编写(无法嵌入到CYPRESS的开发平台中),和扩充对其它常用PSoC芯片的编程。控制价格在100元内,因为有些PSoC的编程是要控制电源的(POWER ON 方式),为了确保PC上USB的安全,就需要外部提供电源,里面要加整流、电源调整和输出控制等。

成功后,会提供给大家使用的。

下面是PSoC_ISSP的测试板图,先睹为快。

网友:
又是并口的 有没有串口或者USB口的啊 新笔记本上并口已经绝种了,新的台式机好多也不带并口了。

网友:
到时是提供出来呢,还是作为产品来卖的?

楼主:
我带的2个学生(一个已经直升北大研究生)正在抓紧调试和完善自行设计的USB编程下载器,基本的功能已经全部实现。目前在整理调整上位机,结构调整和找外壳。

谁能提供比较合适的外壳?参考PCB图在2楼,当然可以根据外壳重新设计PCB的。

尺寸在110*40*20左右,最好已经留出了USB座、3.5mm电源座,3个LED孔等。头疼这些东西。

本贴被 mach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17:58:42.

网友:
楼上,他原装下载器是USB接口的,不过需要钱买,这个并口下载器只是适合开发者自行制作

网友:
偶也来个简单的编程器(只支持Reset方式):

网友(2009-06-20):
好东西,最主要是制作简单,不用找什么7c6xx,还要烧写个固件那么麻烦!!
笔记本并口可以直接用PCMAXXX并口卡。反正我有应该很容易做!

网友:
主要问下,马老师:
这个支持 CY8C21434 吗??要是支持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