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MSM Field-Oriented Control(FOC) PC端GUI程序【恢复】

楼主(2008-11-01):
STM32 Field-Oriented Control GUI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support/micro/files/focgui.exe  (也可以到本贴6楼下载)

今天上来看到ST出了一个STM32的语言压缩库,顺便跑去ST的网站瞄了一下,发现一直是传说中的FOC 代码生成器也Release了。下载下来安装以后发现确实是个好东西。之前网站上有提供STM32 FOC的源代码v1.0的下载,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用这个试一试。

参数我是随意选的。STM3210B-Kit/BLDC丢在公司了,现在没法测试。

菜单中有可以产生配置文件的选项:

输出配置文件的日志:

看了一下帮助,配置产生的文件主要涉及如下:

网友:
谢谢  grant   上传安装文件

一会试试 怎么回事

楼主:
软件只是用来修改配置文件的一个界面,本是不会对库的内容也就是算法修改。

库的算法要了解看这个帖子吧,

里面有STM32 FOC的培训材料,可以参考。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36101&bbs_page_no=2&bbs_id=9999

本贴被 Gran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3,10:23:48.

网友:
同楼上,谁能讲讲?

网友:
  没有看明白是做什么用的?  在PC端对软件做配置直接生成代码? 就像C++ 一样增加各按钮相应的代码原型就自动生成的 类似的功能么? 各位高手玩转了出个教程吧 先谢过了阿

楼主:
按照4楼要求,上传原始安装文件。

GUI提供的仅是库中与配置参数相关的文件,2.0的库我也没拿到,问说要12月才能Release,有其它事件,自己也就没在问这事。

记得1.0的库培训的时候说是三点阻,现在看配置产生的文件有单电阻,不知道库是否结构有所改动?

网友:
晕  就15M但是下不下来啊

还请前面下载成功的  上传一下吧    俺也试试

网友:
这个要跟FOC的源代码v2.0的库配合使用吗?都没有2.0的库啊?

网友:
挺强!不知道能不能对源码库进行修改支持其他开发板?

刚下来看了,模板文件是可以修改的!(用记事本打开)现在没空测试。

老莫也来顶帖子了:-)

本贴被 41842505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2,08:54:24.

网友(2012-11-26):
学习中,学习中,还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2015-04-03):
好像只有PMSM电机的,没有ACIM电机的

网友:
2.0有Ac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