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102E示波器使用心得【恢复】

楼主(2008-11-01):
DS1102E功能很强大,唯一的缺点是热稳定性较差,受温度影响ADC误差漂移较大,估计是ADC性能不行,这点和TEK没法比,希望普源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大家遇到什么问题多多交流!

网友:
我也买了,可是都4天了还没到货,期待中.......

网友:
估计不是ADC的问题,是放大器的设计问题,ADC不会有明显变化的,看来DS1022C的老_毛病还在呀.

楼主:
现在宽带放大器种类很多,性能也很好,几乎不会受温度影响的。欢迎大家探讨这个问题。普源的温漂问题是严重的硬伤啊,唉……

网友:
买了很9了,一直扔在一边没用,昨晚用了一下。
用别的2台很高级的示波器测都很干净的信号,用普源看就过冲很大,估计是采样电路(或探头电缆)的接地处理得不是很好,另外因显示屏分辨率低,看出来的噪声更显得宽。
此外,风扇的声音太吵人。
其余的,尚未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DS1102E示波器抓的图,大家看看。当示波器两通道未连接探头的时候,CH1和CH2输出不为零,并且有不小的偏移。更奇怪的是CH1和CH2设置为交流耦合的时候,CH1和CH2输出也不为零,十分不解。大家可以试试。

本贴被 philip_w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11:32:51.

网友:
嘿嘿,我的DS1052E 一点问题没有,温漂小,不接探头也没有你说的那种问题

楼主:
7楼的抓个图看看啊,大家饱饱眼福。

网友:
我的1052也到货了,测试了几天,没有发现大家所说的温漂现象,CH1和CH2都设到2mV是也基本重合的。

楼主:
奇怪啊,难道只有我的示波器有问题?

网友(2008-12-12):
现在用着的示波器上图让大伙YY一下

网友:
我的普源ds1022c用不到半年,现在开不了机了。对了寄到哪保修呀。
在深圳买的。谢回

网友:
回楼上diannaoza 天比 朋友,请致电普源免费技术支持8008100002按着他们的要求返厂,或者与您购买的经销商联系。
机器在保修期内,不用担心。
一定要记下序列号

网友:
今天客户来买机器,顺便测了一下新到机器开机的小信号情况,确实改进了。
上图:

开机默认下 (原文件名:开机测试.jpg)

2mV档位 (原文件名:小信号零点测试.jpg)

以上是新到货的DS1102E截图,相信DS1052E也改进了。
这样看,新生产的DS1000E系列机型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哦~
确实进步了,跟6楼的天壤之别,这样的话更值得购买了
价格没变吧 呵

网友:
 看着眼馋~~~~~

网友:
呵呵,不止眼馋,可能心里还痒痒~~~

目前对坛子的朋友加送原厂数据线

网友:
积极存钱!

网友:
有消息说DS1000E年后可能会涨价,不知真假。。。。。。
高端型号如DS1000B,DS1302CA已经涨了10%~
人家都在闹危机 还涨~

网友:
支持国产,准备买一台普源的DS1052E,一般情况下,够用了。

网友(2009-03-09):
不得不说~阿莫还是很强大的~~~恢复了很多啊

网友:
支持国产!支持民族企业的发展!

希望国货把眼光方长远,做出让国人信服的产品!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买了一天,好可以。支持深度存储! 价钱3.X K ,不错

网友:
很奇怪,我的示波器,在1mV档位噪声很大啊,接探头更恐怖的说
1V则接探头会更好??奇怪得很
新的DS1102很直线,不是在忽悠俺们吧?有噪声都屏蔽掉??

1mV没接探头 (原文件名:090311_114147.png)

10mV接探头 (原文件名:090311_114206.png)

1V没接探头 (原文件名:090311_114249.png)

1V接探头 (原文件名:090311_114258.png)

网友:
楼上的朋友,您的是泰克哪个型号?
档位越小必然毛刺信号越明显,一个1mV的外界信号在1V档位上不明显,可放到2mV档位就很明显了
09年新的普源DS1052E/DS1102E改进了小信号的稳定性和一些细节问题,6楼和14楼的图片对比就能看出差别来了
给坛子的朋友是特价加送原厂数据线和BNC线

网友:
14楼的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想知道普源是什么时候改进的机器。
我的1052E在2mv档也有点偏移,做过自校正后好多了,但还是会有一点。08年12月底的机器

网友:
14楼的是12月的,每台个体有差异,有一点没什么,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
我目前库里的是09年3月份的

网友:
请问楼主DS1052E可否测量40M信号左右吗?

网友:
不知道普源对老款机器有没有升级的计划,我的ds1042cd热稳定性是在太不好了。如果新机器有了改进,那说明老款一定是存在问题,如果不升级对老用户实在太不公平了,希望普源拿出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解决问题,这才能成为一个让工程师信赖的品牌!!!

网友:
努力攒钱中........

网友:
只靠软件升级恐怕难以解决老产品问题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技术水平,能解决是最好的。。。当然也不能要求英特尔把执行效能低或者发热量大的早期产品都回收升级~也许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但回收升级 很难~

网友:
回【28楼】 zmc5354 ,有买过的朋友用DS1052E可测70多M的信号~我想衰减是肯定有的了
我只保证数字示波器的带宽是被测信号正弦波的3倍,是被测方波的8倍。即50M带宽可精确测量16M左右正弦波,6M左右方波。波形信号情况不同导致示波器所测得范围有所不同。超出此公式的不在承诺范围内。

网友:
ds1052e我测过VHF对讲机的145MHZ正弦波,能够正确显示并读出。

网友:
俺是说1V没接探头的比接探头的噪声更加历害
俺的Tek DPO7104+1GHz有源探头

网友:
楼上朋友的米好多啊~~能买一车普源示波器了~~~
泰克探头的屏蔽性确实很好

50M示波器能正确测145M?..我没测过啊~

网友(2009-04-10):
145MHz的估计是频率没有问题,但是幅度肯定衰减的厉害吧~~

网友:
不管怎样,拿50M示波器去测145M的这个想法就很BT了~~:)
感觉就像拿煤气炉来炼钢一样

网友:
6楼 情况 泰克的示波器也有这种情况(你要知道那是放在20mV档上!)
以下几楼 在泰克5万元的示波器上都有这种情况,从来没觉得这是缺点。

这里对比条件不太一样 有10mV 1mV 有开机不插测试线,还有与环境相关的干扰,没法做比较的

网友:
E后缀和CA后缀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有要求才会有进步,在大家的努力下,这款机器已经进一步改进,至少在这个价位上近乎完美了。
厂家也在关注这里,让厂家知道我们的需求与要求,对我们、对国内品牌也是很有好处的

回【39楼】 bone
CA系列是2GS/S采样率,10K存储深度
E系列是1GS/S采样率,1M存储深度
两款对应不同的测量需求。CA系列的高采样率适合信号变化快的较高精度测量,但对于把波形展开分析,10K存储深度就有些捉襟见肘了
E系列的1M存储深度适合做波形分析,且1GS/S采样率基本满足大多数测试需要,促销后价格很低,所以E系列是热销机型.
一年前像DS1102E这样指标的机型卖9K,现在是3K

网友:
200MHz的示波器,哪种比较好呢?
DS1204B如何?

网友:
普源算是国产最好的牌子吧
够用就好了

飘过

网友:
DS1204B算是目前国产数字示波器的最高端产品了,4通道,支持LXI-C
跟低端产品完全两个样子,做工看上去也高一个档次。
芯片是普源自己的(美国安捷伦的人参与研发),在国外上市要比在国内早一年,国外认可度和销量相当不错。

网友(2009-07-05):
DS1102E功能很强大,唯一的缺点是超频

网友:
空气潮湿就歇菜,偏差太大,最好冬天用

网友(2010-03-03):
关注下,现在貌似没人关注这个了?

网友(2011-02-22):
好久没人关注了,顶起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深圳哪里买的?华强北?

网友(2011-04-21):
没钱买示波器

网友:
天津 代理  李军 我可是在你的店了花了大钱的 高了 3个设备 哈哈

网友:
额们公司用的DPO71254。用于HDMI一致性测试。

网友:
请问:普源示波器能将图像传到电脑的是哪个软件?随机的光盘里找不到呀。请知道的告诉一声。谢谢了

网友(2011-06-10):
回楼上wy2000朋友,自带的免费软件是Ultrascope for DS1000E Series,驱动安装NI的VISAruntime(鉴于版权问题,此共享驱动需自行下载)
安装驱动,安装软件,设置确认USB端口后就可以联机程控了
如果只是为了得到图象,也可以用U盘直接存储BMP格式图片

回复 网友B:
天津 代理  李军 我可是在你的店了花了大钱的 高了 3个设备 哈哈
嗯,看用户名知道是哪位朋友了,呵呵

网友:
今天入手一台DS1102E,有以下问题:
1.调到2mV档位不接探头有2MV的漂移!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们公司的示波器波形各种乱跳,真是无奈.

网友:
计划入手中,关注!

网友:
计划入手一台普源DS1052E或者DS1102E  正在选择中   不知该买哪个

网友(2011-08-05):
这个示波器在规格和质量方面跟国外产品,比如泰克TDS1012C-SC有多大差别?

网友:
谣传有些这个价位的机子在1k赫兹波形会跳动,各位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