馄饨测试报告(附:32.768K晶振的6P负载问题)【恢复】

楼主(2008-11-02):
经过慢慢的晃悠,

馄饨的全部硬件测试已经完成。

总结问题如下:

1 24C16的地址码无效,双24C16挂接无意义,需取下一片

2 请正确选择谐振电容,推荐6p,估计大家很难买到。

3 串口附属二极管应取下,它屏蔽了负电压,造成发送接收不稳定。

改造方法如下:

取下24C16

给32768更换谐振电容,10p 16p或者6p请多实验,22p应该不行。

串口请取下max3232 附近两只二极管。

测试代码不日发布。

以下文字由站长阿莫加入:

32768更换谐振电容的问题解决方法,请参考15楼。

网友:
不知道48楼说的“图中的两个电容画在一个圈里面”是不是下面这个图,如果是这张图,那么这2个CL1和CL2就是外接的电容,图中红色圈出的部分说明了如何选取电容的参数。

楼主:
【48楼】 ssyniuej

好方法,我试试看。

网友:
【48楼】的思路不错!

网友:
我无法知道现在所用的怎么样,但经过实际测试是可以使用的,并且用表测量后这个晶振完全是可以的,根据资料要求可以满足啊。其实主要的原因就在电路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在晶体上并上个电阻!也许是看错了吧,这个并联的电阻其实是在芯片里面的,外面并不需要这个。所以只要把电阻取消就可以了。另外原来的电路上面就是把30P的两个电容做为这个晶体的电容,实际测试过程中,取消电阻带电容一样能够启动,只是速度比较慢而已,但没有超过STM32的数据范围,STM32说是在3秒内启动,实际达到了2.67秒左右。取消两个电容后,实际启动速度达到了0.8秒,已经足够了。再说了本来这个RTC就不是频繁启停的。一般是长期运行,初次启动就是3秒也没有问题的。再有,将两个30P电容取消后,如果按照测量出来的数据已经满足了手册上面的要求,手册上面要求外面的负载电容不超过15P,但没说最小值,所以我认为完全可以直接取消。加了电容只是会稳定一下,另外会把时钟稍微调慢一点。

    并不是只有我这个这样能够使用,我想大家的都应该能够正常,因为按照这种调整方法已经符合了要求了,一定要换成进口晶体吗?我看这个晶体还可以啊。

    另外我不知道如何判断晶体是6P的还是12.5P的,我有很多晶体,质量不错,就是不知道到底是那一种。能否请大家提供一个方法。

    再有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图中的两个电容画在一个圈里面,到底是不是指在里面的电容?

网友:
有没有柱状的,

设计的时候,就知道不好买,留了柱状的封装.

楼主:
吼吼,

又上了一课,谢谢makesoft

【44楼】 ssyniuej

有你的帮助馄饨将更加壮大。

我们应该多交流。

共同讨论一下,

我技术一般,

要多向你请教

馄饨是自己的,也是大家的,呵呵。

本贴被 martin7wind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09:20:28.

网友:
对了,阿莫,我上传的测试代码怎么没人用?呵呵。有时间我也参与这个PLC活动里来。可以不?

网友:
不是吧?呵呵。要不我也测试一下?难道不是电阻问题?我看一下我有多少小电容,呵呵。martin7wind 枫仔是武汉的?我也在武汉,呵呵。有空多向你请教啊。对于6P电容一定要加吗?板子分散电容不就够了?我用的是原来带的30P的电容,一样正常工作,呵呵。明天继续测试,我用万用电桥测试一下实际电容到底是多少。

网友:
10P 不会有问题

楼主:
帖子我已经改了,阿莫。。。

馄饨的32768 是不起振的

就事论事。

本贴被 martin7wind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2,10:03:35.

楼主:
刚刚说法,不太准确,已经修改。

楼主:
阿莫

别搞的这么夸张。。。

只是提供一个信息。

都是用过很多MCU的人。。。

AVR的谐振电容。10p到30p都是可用的,

所以大家懒惯了。

目前手上STM32没那么皮实而已。。

网友:
晕死,这样的产品,不是忽悠人吗?

楼主:
阿莫,其实这个问题不算是质量问题。选用合适的谐振电容就可以

只是这个合适的谐振电容,经常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在ST的官方参考中,我都看到了6p 10p 16p 等值。

大家手上一般不会有这么奇怪的电容。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22p去将就,在其他片子上也能用,但在STM32上,貌似这条路行不通。

另外,由于馄饨用的是工程样片,

这样的瑕疵,不能说问题,也是可以容忍的。

网友:
这个问题在21IC上有详细的论述,站长可以转过来

http://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9&page=3&t=3068638&tp=STM32%20RTC%20%u5BF9%u6676%u632F%u7684%u8981%u6C42%u5B9E%u5728%u4E0D%u5730%u9053

网友:
STM32对32768的要求不是外加电容是6P还是10P的问题

而是要是晶体本身的负荷电容是6P的,这种晶体你需要订货的时候制定,通常表晶出货都是12.5P的。

这个问题最早在DS1302上已经表现出来,晶体不符合要求表现出来的特这是振荡不稳定,误差高。

所以在工业控制中,晶体等器件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
对上号了

楼主:
oh。。。对上号了,哈哈

你是B-2啊

网友:
to martin7wind 枫仔:

我是湛的同学,劳

楼主:
To 25楼,

你应该是湛吧。帮我买一些吧。。。

网友:
啊莫真的应该搞点6P的晶震回来,方便大家

网友:
在武汉电容应该不难买吧,可能6p的晶振真的不好买

楼主:
采购6p的晶振。。。

对于在武汉的我来说

谈何容易。

晶振买不到

电容也买不到。

网友:
再仔细看了一下帖子,明白问题所在了,STM32对晶振的要求确实不地道!!

网友:
我说呢,为什么我用STM32 做的时钟在加电的时候都要等老长一段时间才能跑起来,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偶然的问题或者软件的问题,后来每次都是这样。现在终于明白了是晶振的问题,因为我也是用20p的电容的,晕!!

网友:
英文版本的DATASHEET上面有明确解释

本贴被 makesof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2,11:02:09.

楼主:
 makesoft

STM32 只支持6p的晶振

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6p的很不好买

我们能买的的,都是12.5p

那我们就搭配不同的谐振电容,试试看吧

看看能不能起振

最后的结果是,6p能启动,10p有时能起振,但很容易停振。

本贴被 martin7wind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2,10:5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