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论坛机加车间成立,上传”吝啬鬼做刀“—最简便方法制作一把小刀(英文版) 【恢复】

楼主(2008-11-02):
庆祝论坛的机加车间成立,上传”吝啬鬼做刀“—最简便方法制作一把小刀。

本刀刀身长度小于150mm,不属于管制刀具,可以放心使用。

点此下载 ourdev_479340.pdf(文件大小:2.73M) (原名:吝啬鬼做刀.pdf)

楼主:
看大家都喜欢小刀,上传了这个小制作,阿莫拿这个做试验吧,刀柄可以换成铝合金的,还可做阳极镀膜。

网友:
退火这个工序不好掌握!

楼主:
弄块D2钢,对应中国的是Cr12Mo1V1,做这个就更棒了。

网友:
【2楼】 lljyes     退火这个工序不好掌握!

做刀最后淬火才对

网友:
    同意楼上,最后工序是淬火才对。

【4楼】 1235679 阿高

做刀不能用D2, D2淬火后硬而脆!!砍木头都会缺一个口的。听些前辈说汽车的弹簧钢板不错。不过我没有用来做过。

网友:
我把"金属工艺学"都忘光了...

讲个笑话, 大一的时候金属工艺学实习, 先当车工做小锤子, 后当钳工做大锤子, 不给淬火; 最后翻沙子, 不给浇铸.

第一天分配车床...老师就喊了..

两个学号相邻的一个床啊, 对了, 小伙子, 你跟这个女生是一个床...

好, 上床吧, 注意安全啊... 女生不要怕...

网友:
     楼上挺搞~~~~~~~~~~~~

楼主:
民间用D2做刀的不少呢,HRC60左右。一般都是格斗刀,刺、割为主,没有砍。

网友:
因为西方吃饭要用刀子,没刀就吃不了饭了,就翘了。

网友:
      简单的退火将钢料加热预定的温度(材料不同退火的温度是不一样的),拿出来放进石灰粉内让其温度慢慢下降就能达到退火的效果。

      淬火是根据材料不加热到预定的温度然后放到油/水里(材料不同用油也会有不同的淬火用油)让其根据不用的材料迅速降温就达到材料淬火的效果。

楼主:
啊,那得是Bolo砍刀,或者廓尔喀反曲刀,俗称狗腿砍刀。

楼主:
图例如下

 (Bolo刀-穿越开山刀)

 (反曲刀-狗腿刀)

 (反曲刀-狗腿刀)

 (反曲刀-狗腿刀)

 (反曲刀-狗腿刀)

 (短砍刀)

 (露营刀)

网友:
狗腿刀动作片里有出现过。背后抹脖子似乎很顺手,那个弧度,那个曲线,吻合的相当好

网友:
以前看电视,新疆那边做刀用轴承的那个轴瓦,听说特别好,具体性能还得自己实验才知道。

网友:
好刀再配个好手套,防割的,毕竟不是人人都能空手入白刃。配好之后攻,防都有加,均衡发展

网友:
好刀还是在阳江,台湾的竹本的玉钢刀。价钱一般2万多一把。阿莫可以去看看试试刀。http://www.zbsword.com/bbs/index.php

笨廠地址與電話

感謝刀友們多年來的支持與鼓勵.敬邀刀友蒞臨敝廠參觀指教

廠址..廣東省陽江市城西金科街2-5號.

謝謝大家的支持

廠電話..0662-3503669

廠傳真..0662-3503669

台灣刀友請聯繫 陳小姐

電話..04-25874006

手機..0955990828

QQ63823692.

MSN..tkmt7@hotmail.com

PS..廣州火車站旁邊.廣東省汽車總站和廣州汽車汽車總站都有高速大巴直達陽江.大慨車程3個半小時.到了陽江汽車總站就可以在下車的地方換坐3路公交車可達敝廠門口

本贴被 mahui62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3,13:27:46.

网友:
里面是细钢丝织的,效果阳光很好,我们这里就有卖,几十元一双

楼主:
呵呵,在重工业呆的时间长一些,多少了解一点点,也是Survivalism爱好者。

防割手套一般选用碳纤维或凯夫拉做的,欧洲工业标准是EN388,国内是公_安标准GA614,最好买进口的,带标准认证的。能买到整张材料最好,自己做防刺衣服夹层,做围脖防砍:)

上面的砍刀国外用美标1059碳素钢。

网友:
【22楼】 armok 阿莫

我去年过年给我亲戚搞了一双,生意上有点小纠纷怕报复。据说是特*police用的。有点小重。不过粗看看不出是防割的还是饱暖的。

防割但是不防戳,空手入白刃应该没问题,不过表演手掌盯钉子就不行了。

后来好像他把手套给切肉的工人了,算是高价劳保用品了。

突然想起来我还给他买过辣*椒*喷*雾.当时做实验喷在纱窗上两天以后去闻还是很不爽。可以想象如果当时喷上去的效果。

我感觉这个东西比刀具好,当时就能使对方失去攻击力,但是又不会构成严重的伤害,事后就算歹人告你防卫过当,也连轻微伤都算不上,洗洗就没事了。

楼主:
直的有弊端,国内出过一种“警用匕首”就是直跳的。时间长了,刀身与刀柄(刀把)衔接处容易松弛摇晃,而且毕竟不是一体的,刀身侧向用力掰、撬有一定危险。

这个东西除非自己设计或仿造改良,将留在刀柄内的刀身多一些,而且刀柄材质要好,不能是一般单纯聚丙烯之类的。

楼主:
morion 说的是纺织的手套,用纤维布的好,虽然密实,但安全,能防刺。

楼主:
跳刀的理解应该是遇到疑似危险,立刻把持住刀具,不对外人产生恐慌,不激化矛盾。危险持续,并加剧趋势,跳出刀身,投入战斗;危险解除,放回刀具。

近身刀具比较适合,远距离还是甩棍吧,做个带卡笋的。匕首遇到甩棍肯定吃亏,而且在法律上甩棍比刀也安全。

网友:
材汽车底桥上的弹簧钢板或退过火的锉刀是很好的刀具材料。最重要的工艺:锻打。

楼主:
【30楼】 qinglinzhe

阿莫还得添置个气锤:)

网友:
   【31楼】 1235679 阿高

    气锤就不用了吧,阿莫那有几位壮GG,一人一个18P大锤,叮当……叮当…………就搞定^_^

网友:
哈哈,都说中国男人骨子里都有个江湖,看来真是,原来OURAVR里爱刀的人也这么多,

阿莫说的那种直跳刀我是没有用过,不过你可以用那种折叠的弹簧刀,只要用熟练了单手开单手合是没有问题,至少我都能做的到,有的人能做到一秒从包里拿出来并打开,防身还是建议你用甩棍加喷雾剂,甩棍不属于管制武器,用他对匕首也不会吃亏,国内的800才卖120块钱,也不算贵,在人多的时候可以用喷子一下撩倒一片,比刀厉害多了

本贴被 computer-x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6,09:3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