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混沌的硬件设计错误(RTC启动问题——关于实时钟的)【恢复】

楼主(2008-11-02):
原来我综合了一些我检查到的问题。那里面漏了一个。

其实我今天看了一下大家说的时钟我才想起来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主要原因不在电容上,大家把那个并的电阻去掉就可以了。刚开始我做程序测试的时候,竟然死掉了,半天没动静!我用仿真进去看了一下,竟然是LSE一直未准备好,晕死我了!!

    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怕直接用表测量不准,干脆启动输出,这样不会影响RTC时钟。用表测量一下,频率那个低啊!绝对不在想象范围之内!

    自己以为是晶振坏了,我手里有好的晶振,所以准备更换,烙铁加热过程中我检查一下电路,突然发现电路上有个电阻在晶振上,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先取下电阻。发现立刻正常了!!其余电路什么也没动。

    不过测试过程中发现,晶振频率稍微高点,在片内修正单元进行了微调,现在已经放了近十天了,等再取出来看一下时钟现在差多少。请碰到问题的朋友取掉那个电阻,至于电容没这么大影响,虽然起振慢,也没有慢的这么夸张的!

网友:
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客户用STR912生产PLC,STR9要求ADC的参考电压最小不得低于2.65伏,但他们设计时却把参考电压设置为2.5伏。

这个产品通过了所有测试,上了生产线后也通过了小批量生产测试,但在大批量生产时每天1、2千个产品中总有2~3个在ADC上有问题,这些不正常的芯片被从PCB板上焊下来送回我们的工厂测试,全部正常,经过与客户工程师讨论才发现参考电压超标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只是这样千分之一的不良率可能还能接受,但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批次的芯片是否还能够有这样的状况。

本贴被 __STM32__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3,15:27:15.

网友:
回16楼:少量样品测试没有问题不表明批量生产也没有问题,这个批次的芯片测试没有出现问题,不表明所有批次的芯片都不出问题。

数据手册中给出的条件就是根据芯片设计的要求,并考虑芯片生产中的各种因素而给出的,这些条件是为了保证所有合格的生产条件下出厂的芯片,到用户手里都是功能正常的。

另一方面,手册的参数是考虑了所有有效的工作条件,如所有电压范围、所有温度范围,如果你只在特定的电压和温度条件下测试,如果你的测试样品的分布不够宽,那么这样的测试结果是没有普遍意义的。

网友:
请问楼上这位兄弟,什么叫闪烁其辞?你能举例说明我是如何闪烁其辞的?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限制,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是由于STM32所采用的生产工艺所造成。正是因为采用这种生产工艺,STM32才能有如此优异的综合性能,但任何工艺都有其优点也有其局限性,这就是对晶振的限制。

网友:
__STM32__ 香水城:

那么ST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是制造工艺?是设计任务书出错?是针对晶振市场的对策?

MCU出世以来,有几种在这个问题上有这个要求?

讲到这个问题总是闪烁其辞!

楼主:
呵呵。阿莫,我等以后真的动不了了再从你那里申请行不?也许留以后买别的东西的时候一块,就不用再单独交运费了,呵呵。现在看着倒没问题。

    另外请问一下如何判断晶体到底是多少的?直接用表测量电容?测量小电容我倒是可以测量出来,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方法。能不能麻烦你帮忙问一下用什么办法检测,也许大家都想知道这个方法。

楼主:
其实我们可以稍微计算一下就知道这个是为什么了,其实我今天又看了一下下载回来的资料。我们把电容取消、电阻取消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一、可能设计的时候把片内的电阻看错了,做到片外了,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

二、根据手册上的数据,晶振启动时间最长是3秒,我实际测试最长是2.6秒多,取消了电容后就在0.8秒左右

三、手册上的计算方法是因为芯片内部振荡器要求外面的负载不大于15P,因为考虑了分散电容,所以上面出现了一句,绝对不要使用12.5P的晶体,因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分散电容如果超过了2.5P就达到了参数的上限,只是说不保证能够正常工作。但在我的实际测试过程中发现用了两个30P的电容一样可以启动,在这种情况下计算总电容约为21P(根据我实际测量过来的数据),虽然超过了手册要求,但一样可以启动。

四、从手册上看,应该是两个电容在晶体里面就有吧?我们外面就是不加电容一样可以工作。因为我没有空板,所以无法真正测量分散电容有多大,但我在停电的情况下,拆掉电容测量晶体电容大约在6-8P,这样就完全满足要求了,没有大于15P,所以我干脆就不加电容。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大家仔细看上面的图21,里面明显是指电容在晶体里面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把晶体外壳接地吧?希望大家一起看一下。

楼主:
把上面的元件取下来测量,电容还真的是30P左右,而时钟电容就是6P的,我认为21IC上面所说的电容应该是指晶体电容吧?现在不加外面的两个负载电容,另外程序还有个部分大家也许要注意一点。那就是其实RTC一旦启动后就不会再停了,所以启动时间就是长也没问题。但是要是不起振就是问题了。我自己的看法,所以就是电容在上面也就是几秒后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以上电容是用的MT4080D测量的。

网友:
这是数据手册上的有关说明

网友:
如果没记记错,馄饨的晶振是配了两种电容的,一种是30p,一种是20p,给32.768Hz用的是20P的电容,30p是给8MHz晶振用。

楼主:
测试时间从HSE准备好开始算,关闭外部钟表时钟,10秒后再重新启动,启动时同时启动定时器3,这样当外部LSE准备好时进入中断,在中断中停止定时器3,这样能够得到启动时间。在保留原来两个电容的时候,启动时间大约在2.65秒到2.67秒之间,后来把电容也取消掉,然后再重新测试。基本起振正常时间在0.8秒左右(832200微秒),不知道别人有测试的没有?

楼主:
经过测试,在完全停振后启动钟表晶体需要2647200微秒,这是在取消了那个电阻,保留原来的两个电容的情况下的数据。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下我的片内RTC工作情况,在半个月时间内,时间现在偏慢了20秒,这个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的事,当时我检测的时候,以示波器上的频率计当标准了,测量出来的频率稍微高了点,我就在片内进行了修正。反而造成时钟慢了。下面检测一下板上电容(原来说是30P),同时我将时钟停掉再开,我看到底能否起振。

楼主:
真的有这么大影响吗?那可能我幸运,呵呵。把电阻去掉就起振了。

楼主:
不是晶振问题,呵呵。大家可以先把电阻取消下来看看。电容影响没这么严重的。

楼主:
刚才是不是服务器出现问题了?好长时间没法上传了!

网友(2010-06-02):
回复 网友A:
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客户用str912生产plc,str9要求adc的参考电压最小不得低于2.65伏,但他们设计时却把参考电压设置为2.5伏。
这个产品通过了所有测试,上了生产线后也通过了小批量生产测试,但在大批量生产时每天1、2千个产品中总有2~3个在adc上有问题,这些不正常的芯片被从pcb板上焊下来送回我们的工厂测试,全部正常,经过与客户工程师讨论才发现参考电压超标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只是这样千分之一的不良率可能还能接受,但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批次的芯片是否还能够有这样的状况。
本贴被 __stm32__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3,15:27:15.

晕啊,st总是和别人不一样,2.5的参考电压源那么多,偏偏不能用,试问有几家芯片能干这样的事,象c8051f  pic的好多可以用0-vcc的电压做基准,又让我想起来upsd3354的瘸腿spi,spi的时钟和边沿的4种组合只实现2种,虽然我一直努力说服自己,片子和车一样,没有10全10美的,可是总有一种莫名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