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键盘与7SEG4(移位显示)同时扫描 【恢复】

楼主(2008-11-02):
哎.都琢磨一个多周了,把脑袋想破也想不出,这4*4键盘与7SEG4怎样才能好好的给我配合一回.

你想想:要使7SEG4正常显示(即不闪烁),则扫描周期不能多于20ms,即一个7SEG显示时间只有5ms,也就是说4*4键盘的行扫描中每一行也只能有5ms的扫描时间,但这远远不能满足按钮.因为按钮按下一次过程中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20ms,也就是说移位了好多次,即等于好几次按下了同一个按钮,根本不能正常的移位显示.也许有人会说,加个按键消抖或是等待按键弹起不就完了?对,理论上是可以.但我试了好多次都未成功.还请您指点迷津.在下不胜感激.谢谢.

按下一键,4个SEG全显示同一数,并不会移位显示 (原文件名:仿真图.jpg)

程序一直循环运行扫描函数 (原文件名:扫描函数.jpg)

网友:
当你将7seg数码管与4*4键盘结合时,键盘就不能使用行反转法,而且用于数码管的高4位只能做输出,另外4位做输入这样就不会影响led显示了,当然你用于led显示的某一位置零时相应位必须刷新p2口数据,否则就会显示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