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现在很多家电产品都用一种黑色的透光材质做显示屏的外壳,这种材质叫什么??哪里

楼主(2008-11-02):
请教诸位,现在很多家电产品都用一种黑色的透光材质做显示屏的外壳,这种材质叫什么??哪里有卖啊?

譬如一些微波炉、电磁炉的显示屏,还有一些落地风扇的显示区域,都是这种黑色的透光材质

在关机的状态,看上去就像黑色的镜子一样可以照出人影来,开机以后,却可以直接显示屏幕信息。

请看右边的显示部分,开机以后是可以透光出来的 (原文件名:1.jpg)

请看中央的显示部分,关机以后是黑色的镜面效果 (原文件名:3.jpg)

网友(2008-12-05):
这里高人真多啊。不错,喜欢。

网友:
玻璃、塑料都可以镀,方法不同,镀膜工艺相对来说,其过程可控性强,厚度、层次、结构可以选择操作,一般设备厂家都做在机器操作面板内,用户可以选择需要的工艺进行生产。

网友:
是不是镀膜玻璃啊?

网友:
PVD是指物理气相沉积的,刀具涂层只是应用一部分——多弧离子镀。镀塑料是蒸发镀膜和溅射镀膜,还有带磁控靶的蒸发镀膜,沉积温度都不一样。

网友:
呵呵,联系过巴尔查斯的厂商,每片刀是5-7元。

网友:
记得膜墙的那些镀膜玻璃吗?白天你在外面看像个镜子,晚上人家开灯你可以看到人家光屁股(真实见过的)。

玻璃耐高温,可以在上面直接镀,上面那个是用茶色玻璃做镀的,很平常。

塑料不耐高温,一般不能直接镀,通常用热转印做这种效果,用透明ABS(肯花成本也可以用PC和PMMA)+透明棕色粉注塑出透明茶色的零件,然后用热转印纸在后面转印层银色就ok了,如果有图案在转印前先印好。

热转印纸就是在PET薄膜上面蒸镀一层薄薄的铝,可以反光也可以部分透光,转印的过程跟热转印做电路板的过程一样,只不过有专门的机器做而已。在220度左右的时候,ABS表面熔化,但是PET没有熔化,结果铝吸附在ABS上面,冷却后铝膜就转移到ABS零件上了。

如果想效果更好,成本更高也可以用覆膜注塑技术,就是先把一个印好图案的PET膜片放进去模具里面注塑,最后和透明ABS完全粘合在一起,不过国内只有福建一家做得比较成功,成本也比较高,佳能扫描仪上外壳覆膜注塑要60多RMB,美的是找他做的,上次我出差见过。

1235679 阿高

这个是PVD镀层,具体到http://www.oerlikonbalzerscoating.com/bcn/chi/这里去学习下,我的PVD知识都来自这公司。

关于雕刻机的光杆,个人觉得最好的办法是用SKD61热作钢粗加工,淬硬到HRC48-50,精加工,最后去做BALINIT® A涂层,我现在用的热流道阀针就是这样做出来的,能够保证抽插50W次磨损量不会大于0.005mm。

网友:
如果是自己玩的话可以用茶色有机玻璃,如果感觉颜色不够深,可以在玻璃后面垫1到2层黑色薄膜(黑色塑料袋的就可以)。

土方法,但表面看起来还可以。批量生产就算了

网友:
对呀,亚克力就是有机玻璃的新叫法。80年代多叫有机玻璃,过去还叫香玻璃,因为摩擦生热,散发出香味。

网友:
pmma就是有机玻璃啊。

网友:
就叫PMMA面板啊,喜欢深色就问深色透光的PMMA面板,现场挑选带个同样照度的光源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08-11-05):
可能是普通玻璃或有机玻璃镀膜的。

楼主:
普通的有机玻璃能有颜色,但可以透光吗??

我看到的都是要不就全透明,要不就是实色不透光的

没有看到过有可以透光的~~~

其实我所说的效果跟普通的茶色玻璃差不多,只是要黑色的,而且是类似塑料的材质,而不是玻璃

网友:
用防静电的袋子也能弄出这效果

网友:
就是普通的有机玻璃,亚克力也能出这种效果,对里面的光有减弱的,但近距离看效果还挺好的。

网友:
单向玻璃?

楼主:
谢谢tangfree ,这也是一种

但你说的这种成本比较高

我说的那种就是原生材质,没有镀膜之类的再加工处理的

网友:
可透光电镀塑料镜面/可透光镀银塑料镜面/可透光银色镜面

http://dali8888.b2b.hc360.com/product/7539910.html

应该是这个东西了。

“而作为电子制品的光银镜面透光面板,特性在于外观是光银镜面(银色镜面效果/可反光),是透明的,可透光的,其透光性能良好。”

网友:
好奇 清知道的告知一下那里有的卖?

网友:
防静电塑料膜有的是加的添加剂,还有的带屏蔽功能的是多层塑料膜,里面有薄弱金属层。

本贴被 123567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7,10:46:20.

网友:
可以在塑料或有机玻璃上镀一层半透膜,这膜是金属膜,做电容式触摸按键就玩不了,郁闷了一阵

网友:
普通玻璃吧,只不过液晶是负显的,不开就是黑的,开了就显示。

网友:
那防静电的袋子 也是镀膜做的?

网友:
一般啦,都是平时积累地。在镀膜行业呆过两年,感觉国内的镀膜水平与国外还是有很大差距,原理都懂,就是设备不行。精细的地方还是差很多。有条件还是建议选进口设备。

dvhome 说的这个还是直接买现成板材好,除非发展到一定程度且有极大的实力再自己上设备。

楼主:
阿高果然专业哈

网友:
专用的设备叫塑料真空镀膜机或玻璃真空镀膜机,原理就是PVD——物理气相沉积,有多种类型,蒸发、溅射、多弧离子镀等等...。

网友:
拿金属来说,没镀膜是原色,镀后是另一种颜色,厚度可以可由镀膜调节控制。

下面紫红色和金黄色的和为镀膜后的状态,紫红色的比较薄,有光泽,金黄色的厚,光泽欠佳。

 (镀膜后的状态)

 (镀膜前状态)

网友:
PVD做的镀膜玻璃和镀膜塑料。

国产的设备20-30万。

网友:
切一块 问注塑厂 说我要这东西XXXXXX个

楼主:
现在就是想买现成板材,因为不知道行业内这个叫什么,大概的价钱怎样

找了好久了,一直以为就是原生亚克力,找了很久都没有,现在才知道是镀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