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VFD的,最近画了块驱动板,拿出来晒晒【恢复】

楼主(2008-11-03):
手头有点VFD屏,打算玩玩

PCB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2V直流驱灯丝的话可能会导致亮度不均噢,你是单个静态显示 ?还有你栅极电压几V的 ?

我找的一款VFD要求是25V的栅极电压,3.0v AC驱动灯丝,搞电源都汗死 !

网友:
偶有VFD12864的屏。。。已经用在产品上了

楼主:
【3楼】 WMG0809

2V直流灯丝电压,交流的太费事了,呵呵

网友:
灯丝直流驱动 ?

我也在搞这个  一起交流

本贴被 Joyc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3,15:46:31.

网友:
搞得太复杂了吧~

网友:
坐个沙发。很喜欢VFD的效果

网友(2010-01-16):
我有DC/DC电源的原理图,是VFD模块厂家标准电路,需要的话可以找我要。samsungvfd@139.com。

网友:
我这里还有1000多块 还没用上

网友:
VFD成本太高。还是TFT的好!!!

网友:
前段时间也搞VFD 被驱动搞死了 又要直流又要交流  又要36v+ 又要5V

网友(2010-12-02):
回复 网友A:

哈哈,非常理解兄弟的苦恼。其实VFD只是电源麻烦点,用起来还是很简单的。关于电源我说几个要点,相信会对刚上手的兄弟有帮助。
1)实际上VFD的工作原理和电子管、CRT等的原理一样的,电子通过高压加速轰击荧光粉发光。VFD需要2组电压,灯丝电压Ef和驱动电压Eb/Ec。灯丝电压用来加热灯丝释放电子,eb/ec高压加速、控制电子轰击荧光粉。+5V是VFD驱动IC需要的逻辑电压,属于系统电压。
2)灯丝电压Ef根据屏的不同,有直流和交流之分,一般的,VFD的长度小于100mm时可以用直流,用直流时灯丝的左右托架不是水平的,也就是说灯丝是斜拉的,用物理方法来弥补直流电压值造成的电位差。灯丝的电压,不管直流或者交流,必须是独立的绕组,具有独立的地。因为直流时,灯丝地要用稳压二极管钳位到驱动高压上,交流时,绕组需要有一个中心抽头,中心抽头用稳压二极管钳位到驱动高压上。这个稳压二极管的值就是该VFD的截止电压。(没有截止电压,VFD漏光)只要这个逻辑关系清楚了,还是非常简单的。
3)eb/ec只是起加速和控制用,因此工作电流很小的,一般100~200ma足以,真正做工的是灯丝电压。

关于电源的原理,请见以下两个图:

交流灯丝输出 (原文件名:t1.JPG)

直流灯丝输出(注意,这个图变压器的7、9脚标反了) (原文件名:t2.JPG)

4)当然以上只是说明了灯丝为直流或者交流,驱动为负压的情况。还有很多特殊屏,比如汽车专用屏,采用正压驱动,有的不需要截止电压,灯丝地和系统地共地,做起来就相当简单了。驱动电压的正负取决于驱动IC的需求,对VFD工作原理上来讲,都是一样的。为了方便理解灯丝电压、驱动电压的逻辑关系,请见下图的VFD电位图:

直流灯丝,波形中最上沿是0V,最下沿是电源负高压=eb/ec+Ek,直流的电位是一条斜线,因此需要物理补偿。 (原文件名:t3.JPG)

交流灯丝,中心抽头即为中间的那条横线。 (原文件名:t4.JPG)

网友(2011-01-04):
也正苦于电源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2011-04-21):
那个变压器,光靠diy根本就做不出来。最恨隔离器。。。。。

网友(2011-10-13):
这个MC34063输出的负压是多少负啊?

网友:
最近也想用VFD,但查了好多资料,好多的驱动芯片都需要-30V的电压,很迷糊?

网友:
我看你好像没有用到负电压,和灯丝交流供电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