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动手做ISD1820的声音录放实验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明白?【恢复】

楼主(2008-11-03):
明天就动手做ISD1820的声音录放实验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明白?

   对于反复录音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实现的?假如我第一次录音感觉效果不好的话.要进行第二次录音的话.是不是只要重复一次录就可以了.要不要把上一次的录音清除掉?

网友A(2012-07-31):
请问这个模块的手册大家有吗?百度貌似找不到、、、
谢谢了

网友:
呵呵,不用的。你直接录音就可以了,自动覆盖,清除上一次的录音。这个录音芯片很简单的,但很实用。

网友(2013-04-12):
求共享参考程序,谢谢

网友(2013-07-07):
正在用这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模块的手册大家有吗?百度貌似找不到、、、
谢谢了

不用自动覆盖,直接录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