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控制步进电机 【恢复】

楼主(2008-11-03):
我用m16控制步进电机,加减速指数曲线每当的频率不知怎么算,网上的都是理论没有具体的算法,谁帮忙下载一下这个文档,谢谢http://www.programsalon.com/downloads91/sourcecode/others/detail347259.html                  51setp主要介绍了步进电机加减速控制技术,分析了步进电机短距离加减速控制的特殊性

楼主:
能不能把那两篇传上来啊

网友:
那两篇文章我看过,写的不怎么样

一般步进电机你用梯形加减速就可以了,一般采用对称的加减速曲线,也就是加速步数和减速步数要相等,但要注意计算加速步长,如果加速的步长多了,那么到减速段速度减不下来就容易急停。。

楼主:
,还有这个文档http://www.programsalon.com/downloads91/ebook/detail349766.html,谢谢,都是讲的步进电机加减速控制,谁帮忙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