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坛没有哪一个帖子完整讲过由SPWM得到正弦波(f,v)的频率和幅值有哪些因素(条件)

楼主(2008-11-03):
本论坛没有哪一个帖子完整讲过由SPWM得到正弦波(f,v)的频率和幅值有哪些因素(条件)决定?还有那个R和C取多大?怎么取?

比如说具体下面这些值怎么来的:

sin_table[]={0,1,2,3,4,6,7,9,11,13,16,18,21,24,27,30,34,37,41,45,49,53,57,62,66,71,76,80,85,90,95,100,105,110,115,121,126,133,136,143,146,154,157,163,167,173,176,183,186,192,195,204,209,212,217,220,224,227,230,234,237,239,241,244,246,248,250,251,252,254,255,255,255,255,254,252,251,246,248,246,244,241,239,237,234,230,227,224,220,217,212,209,204,195,192,186,183,176,173,167,163,157,154,146,143,138,136,133,126,121,115,110,105,100,95,90,85,80,76,71,66,62,57,53,49,45,41,37,34,30,27,24,21,18,16,13,11,9,7,6,4,3,2,1,0}; //145 point

unsigned char step=8,id = 0;

本贴被 hetao724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06:35:47.

网友(2009-01-30):
学习了,这个可以做可调信号源吧

网友(2008-12-03):
145个点中没有大于255的不知道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仿真了一下波形挺好的

网友:
不知道一楼所述的145个点的样本表是怎么来的

哪个高人给指点指点

网友:
23楼的朋友,用你的计算表计算出来结果的和上面列举的例子不一样怎么?

请核实一下啊

网友:
多谢楼上的兄弟,呵呵,

老黄牛哥哥的办法也不错,

在单片机上电复位之后,用程序计算sin(π*x/200)*128+128 这个公式,然后保存,现在这些片子RAM很大,不用白不用,呵呵。

网友:
自用的 SPWN计算表。可调整参数:采样点数、摆幅、中值。

网友:
【20楼】 zhangna_901887

如果你的单片机RAM和FLASH够的话,在SPWM程序执行之前,就用sin(π*x/200)*128+128这个公式,把这些点计算出来,用个数组存起来,然后就可以用了。

楼主:
谢谢马老师,你的书上册我早就买了,现在都翻旧了,你的"下册"我还没有买了.看来还得去买一本,学习补充.

网友:
sin(π*x/200)*128+128

哪位哥们用Excel软件将这个公式做出来,估计要方便很多,可惜我对Excel软件不熟,呵呵!

网友:
在我编写的教程中,就已经有一个采用PWM产生1KHz正弦波的例子。

你仔细参考,如果你的基础扎实的话,其实不需要多少,只要是真正明白了,你所提的问题就都能解决。

1。正弦波的样本表到底应该是多少点,与你需要产生正弦波的频率,以及PWM的速度(系统速度)有关。如果来得及,可以多取几个点,这样提高产生正弦波平滑性。样本的点可以多些,但实际使用可以根据需要从中平均抽取使用。

2。注意的是正弦波的样本点是含直流电平的,因为单片机等输出是0-5V范围。因此PWM的输出经过RC滤波和一个电容后就成为无直流分量的正弦波了。16楼说的对,正规使用时,后面使用运放就可以实现正负输出,这已经是模拟电路的基础了。

3。正弦波的样本表中每个点的最大值应该是多少,也需要考虑。如果是8位,那就是255;16位就是65535。最大值高,产生正弦波的精度就高,但需要系统的处理速度要更快,因为16位的处理比8位的处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如果你要产生高频率的正弦波,又要正弦波平滑性好(用点多),还要精度高16位,你的系统速度就必须要高。这三者之间需要一个平衡。

4。以8位样本点举例,最大值为255,那么128就是直流分量的值(2.5v),0-128为正弦波的负半周期,128-255为正弦波的正半周期。幅度为2.5v。所以可以通过该公式计算出样本表:sin(π*x/200)*128+128。里面200是样本的点的个数。

5。如果你知道PWM的原理,那么能知道应该如何改变输出正弦波的频率和幅度了。具体留给各位在学校里面也是好好读书的学生们思考讨论吧。

网友:
如果要作得好,就要吃理论。视用途。

原理很简单。但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实现方法。我也准备实验一下。

网友:
学过积分就应该会计算SPWN值,及调幅。

实际计算时完全可以不用积分,计算方法其实很简单。

实现正负输出:

建议先把单片机输出变成正负,然后再LPF。

网友:
hetao7241:

 你提到的这个贴子我看了,如果串了一个隔直的电容,输出就会是交流的了,但是,建议不要串电容。

 这个帖子的最后,是我留的言,建议是用一个运放来实现正负输出。

 仙猫说的是用Excel软件也可以计算出SPWM的点的表格,即便是D版的Excel软件也可以计算出来的。

 其实9楼把计算方法和规则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我想LZ是应该能够理解的。

楼主:
楼上怎么个算法,什么版?

网友:
这张表,用Excel算一下就出来了,D版的也行。 :)

楼主:
楼上非常感谢你!但最后一点:从单片机里面出来的信号都是>0V的,这个是对的,形成的SPWM也是>0V的 ,不是有正有负的信号,这一点就不对了,你可以硬件做实验或软件模拟都能证明.我发过这个帖子,有工程师利用这个成功用在产品上.

在这个地方我发过: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141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spwm&bbs_id=9999

网友:
LS,9楼的RC计算方法基本是可以的,主要就是根据你的SPWM的点数和输出的频率来决定。

对于输出来说,最好再通过一级跟随,这样就可以加大输出的驱动。

还有,从单片机里面出来的信号都是>0V的,形成的SPWM也是>0V的 ,不是有正有负的信号。

本贴被 ywl040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19:36:47.

楼主:
楼上提供了一条路,感谢!实际上我需要产生一个400HZ的正弦波,对这种采用PWM方法希望学习学习,我想其他单片机爱好者对这些东西也会感兴趣的。这毕竟是比较好的方法。

本贴被 hetao724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12:07:33.

网友:
建议楼主看ATMEL的应用手册AVR494-AC Induction Motor Control Using the constant Natural PWM Algorithm,算是完整的一套SPWM应用方案。

网友:
后一种200个点的正弦表就是峰值为400的标准正弦表,其数组内的spwm[x]的计算公式是400-sin(π*x/200)*400。

而前一种好像用了个快速SPWM算法,但查不到具体是什么东西。

关于RC取值,一阶RC滤波的输入端如果从0V跃迁到1V,大概要经过4RC的时间输出端会达到0.98V,所以最小电压改变时间间隔一般为4RC。因此对于半周期取点为200的SPWM,滤波RC值<=T/2/200/4。T为正弦波周期。这是我的初步理论推导,有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正。

本贴被 ilcvm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12:03:31.

楼主:
麻烦【7楼】 ywl0409 老黄牛,请你讲一下吧,其实我在学校里面也是好好读书的学生,但比较菜.谢谢ywl0409 老黄牛!

这是本坛里的一些例子:

1.来自: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141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spwm&bbs_id=9999

 小妹刚用Atmega16L写程序来实现spwm(采用的是快速SPWM方式),按常规思路,从芯片的PB3输出信号为只有正值的SPWM信号,而且经过一RC低通滤波之后,确实为非常标准的正弦信号,但仔细分析才发现,SPWM信号与滤波后sin信号已经是有正有负的了,也就是说,从mega16L的PB3输出信号也就含有了负信号,无需做处理,这样正确吗?是不是mega16L 内部已经做了这部分功能, 请求高手指点论证,谢谢

#include<avr/io.h>

#include<std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include<avr/signal.h>

#include<avr/sleep.h>

#include<avr/eeprom.h>

#define PWMOUT PD5

#define PWMOUTB  PD4

#define OCR OCR1A

#define OCRB OCR1B

#define PORTPWMOUT DDRD

unsigned char

sin_table[]={0,1,2,3,4,6,7,9,11,13,16,18,21,24,27,30,34,37,41,45,49,53,57,62,66,71,76,80,85,90,95,100,105,110,115,121,126,133,136,143,146,154,157,163,167,173,176,183,186,192,195,204,209,212,217,220,224,227,230,234,237,239,241,244,246,248,250,251,252,254,255,255,255,255,254,252,251,246,248,246,244,241,239,237,234,230,227,224,220,217,212,209,204,195,192,186,183,176,173,167,163,157,154,146,143,138,136,133,126,121,115,110,105,100,95,90,85,80,76,71,66,62,57,53,49,45,41,37,34,30,27,24,21,18,16,13,11,9,7,6,4,3,2,1,0}; //145 point

unsigned char step=8,id = 0;

void init(void)

{

    DDRB |= 0x08;

    OCR0  = 128;

    TIMSK = 0x02;

    TCCR0 = 0x68; //enable it out of work

    sei(); //置位全局中断

}

int main(void)

{

  init();

  while(1)

  {

      TCCR0 = 0x69; //enbale it work

   }

}

SIGNAL(SIG_OUTPUT_COMPARE0)

{

    OCR0 = sin_table[id ++];

    if( id ==145)

    id =0;

}

2.来自: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921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spwm&bbs_id=9999

我做了一个spwm的程序,效果还可以。可以参考一下。

#include<iom8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short spwm[200]={ 400,399,399,398,397,396,394,393,391,389,

                           387,385,382,380,377,374,371,367,364,360,

                         356,352,348,344,339,335,330,325,320,315,

                        310,304,299,294,291,285,279,274,268,262,

                        256,250,247,241,231,228,222,216,209,203,

                        201,200,199,199,198,198,197,196,194,193,

                        191,189,187,185,182,180,177,174,170,167,

                        164,160,156,152,148,144,139,135,130,125,

                        120,115,110,104, 99, 94, 88, 82, 76, 71,

                         65, 59, 53, 47, 41, 34, 28, 22, 16,  9,

                          3,  1,  6, 13, 19, 25, 31, 37, 44, 50,

                         56, 62, 68, 74, 79, 85, 91, 96,102,107,

                        112,118,123,127,132,137,141,146,150,154,

                        158,162,165,169,172,175,178,181,184,186,

                        188,190,192,194,195,196,197,198,199,199,

                        200,200,206,213,219,225,231,237,244,250,

                        256,262,268,274,279,285,291,296,302,307,

                        312,318,323,328,332,337,341,346,350,354,

                        358,362,365,369,372,375,378,381,384,386,

                        388,390,392,394,395,396,397,398,399,400};

                                   /*{201,212,225,237,250,262,274,285,296,307,318,327,337,346,354,//带直流分量的正弦波

                  362,369,375,381,386,390,394,396,398,400,398,396,

                                  394,390,386,381,375,369,362,354,346,337,327,318,307,296,285,

                                  274,262,250,237,225,212,201,187,175,163,150,138,126,115,104,

                                  93,82,73,63,54,46,38,31,25,19,14,10,6,4,2,0,0,0,0,0,2,4,6,10,

                                  14,19,25,31,38,46,54,63,73,82,93,104,115,126,138,150,163,175,187};*/

unsigned int  k=0;

//****************系统初始化***************************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0x00;   //清零

   TCNT1=0x0000;  //计数器赋初值

   OCR1A=0xc8;   //A路比较值(***OCR1A/OCR1B中的值不得超过ICR1的值***)

   ICR1=0x0190;  //400,即8khz

     //改变频率-ICR1(反比)

   TCCR1A=0xA2;

   TCCR1B=0x13 ;  //无预分频   8分频

  }

//---------------------------------------------------

//*****************主程序*********************************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7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8

/*---------------------------------------------------------*/

//***********定时器T1中断程序***************************

/*---------------------------------------------------------*/

uchar i=0;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OCR1A=spwm[i++]; //重新赋初值

   if(i>=200)

   {

          i=0;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op=0x0190;//////0x258;0x002c;0x0050;

           DDRB=0xFF;

        PORTB=0xff;

        timer1_init();      //初始化定时器T1

        TIMSK=0x18;         //开比较中断

        SEI();                                 //开全局中断

        OCR1A=0;

    while (1)

    {

    }

  }

网友:
其实这些内容都是很基本的,只要是在学校里面好好读书的学生,一般都是应该能够计算出来的。

网友:
楼主最好说明你这个表是从那来的?这个正弦表应该跟某些算法结合在一起,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知道如何得出。

网友:
这个坛子里还没有兄弟说过SPWM完整的,最近看到很多相关的SPWM的帖,期待高手作个详细的范例写出了,支持!

网友:
是的,要支持

本贴被 myworkmail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09:31:20.

楼主:
大家进来看看呀,支一下招!

网友(2010-03-10):
hehe  有来学习了

网友(2011-04-18):
SPWM的波形应该是:1.周期固定,但占空比随时间变化的PWM?(体现在示波器上是上升沿固定,下降沿左右摆动?)

         2.周期固定,占空比也随时间变化。但体现在示波器上是一组稳定的等周期,但不等占空比的脉冲?

哪种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公式表2.xls》很不错,但是算法有问题,计算点数>200点数据表就会偏差很大,波形也可以看到明显失真。各位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要想得到真确的修正SPWM值,算法需作如下修改:修正SPWM=(原始SPWM+中值)(四舍五入保留整数)。

网友(2012-07-08):
mark,终于找到了ma老师了

网友(2013-09-27):
很好,很强大,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