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PCB板雕刻夹具,试雕刻 【恢复】

楼主(2008-11-04):
(无正文)

网友:
我用双面胶把板子粘在铣平的PVC上

楼主:
好像有一种刀头能够浮动的主轴,要是能DIY一个就好了

楼主:
我用的是制冷主轴,不需要做特别的散热处理,长时间工作温度在60度左右。

网友:
高档的雕刻机是可以随板材变形曲线调节Z轴高度的,不需要特别平整

网友:
误差0.05?个人认为这样的条件已经很完美了!

楼主的电主轴是风冷的吗?看样子没有做特别的散热处理,长时间工作发热量大不大?

我也想购一个电主轴,在水冷和风冷两边摇摆不定,水冷太麻烦,风冷怕散热处理不好不稳定!

网友:
     机器不错~~~~~~~~~~

     PCB板这样的薄板夹持,如果采用压紧装夹的话怎样都会有变形的可能。最好的夹具是采用真空吸盘。

楼主:
能雕刻就可以打孔,我手上没有0.5mm的铣刀,所以没有钻孔。

网友:
钻洞怎么办.

楼主:
1.6万

网友:
你机器花了多少钱啊

楼主:
不过还是有缺陷,还有两边压不到,我测了下高度大概还有0.05左右的误差。

网友:
和我的一样。不过你的机械条件比我好多了。

我用的两条PV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