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NEC仿真问题【恢复】

楼主(2008-11-04):
我新建了一个Workspace,程序也调试好了.准备用SM+进行仿真的时候,用SM+中project里的open打开.prj文件后,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映,然后准备用download下载源程序,好象只能下载.lmf的文件.因此想问下,用PM+调试程序时,怎么生成的.lmf文件.请高手指教下.

下面是我打开.prj文件时的截图.

打开.prj文件的截图 (原文件名:SM+仿真.JPG)

还想问下,用SM+对一个程序进行仿真时,如何弄出时序图,我打开过,没有可以选择的项.

网友:
lmf是编译后自动生成的

另一个问题,见图

有问题可以打NEC技术支持热线:400-700-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