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30输出电压与加速度是什么对应关系?【恢复】

楼主(2008-11-04):
我现在正在测量ADXL330的数据,AD转化后用7段数码管显示,但是在数据转化的时候却不知道他输出的电压和加速度的对应关系,那位高手帮我详细的解释下呢,

另外,今天看到一片文章这样说:“对于有些微控制器来说,要进行A/D转化,其连接的传感器阻值必须小于10kΩ。比如Analog Devices's analog 加速度传感器的阻值为32kΩ,在PIC和AVR控制板上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建议在购买传感器前,仔细阅读控制器手册,确保传感器能够正常工作。”我用的是AVR128,不知道能不能测量出数据呢?

网友(2009-01-03):
楼主:ADXL330在静止时输出电压波动有多大?你AD转换后的16进制数字量有多大变化?

网友:
楼主:现在做的怎么样了?我用的是博世的SMB380。

楼主(2008-11-11):
这几天没有看,刚刚做出来了,不知道对不对呢,在3.0v供电的时候,灵敏度是300mv/g,中点输出典型电压为1.5V,那么实际的加速度为:a=(Vout-1.5)/(0.3),单位是g。我用单片机自带的AD转换,采用10位精度,2.56V参考电压,那么我想在7段数码管上显示出来,则显示数据的公式:a=0.3*(Vref*Result/1024)-5,单位是g,Result是经AD转换后的16进制数字量,这个公式只使用与加速度为正,如果为负,又怎么表示呢?不知道公式对不对。

楼主:
好的,谢谢一楼的指导,我下午把关系换算出来,再贴上来,你给检查下噻。

网友:
330手册首页有结构图,可见demodulator后每通道都加了一个output amplifier,因此输出阻抗不会达到10K以上,Mega128的datasheet上第327页列出ADC输入阻抗,虽然没标具体数字,但是其单位是MΩ级的。因此不用担心。

330手册Table1列出了一些电压范围。可以大致估算出中立点输出电压,以及量程内波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