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l297+l298驱动步进电机,L297的Vref引脚输入波形是怎么样一个呢? 【恢复】

楼主(2008-11-04):
如题,谢谢。查到的网上的说明好像都是通过这个来进行细分的。但是好像没看见有哪个文档说明了这个波形的样子。谢谢!

网友:
根据你的应用吧。可能是阶梯方波,也可能是阶梯正弦波。

楼主:
或者换个问题,这个组合可以对步进电机进行细分吗?如果可以,大致可以如何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