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压力传感器 MPX4115A 和 MPX4115AP的区别【恢复】

楼主(2008-11-04):
MPX4115A 和 MPX4115AP的参数是一模一样的。不同的是mpx4115ap带接口。

请看图

mpx4115ap可能比mpx4115a容易购买一些。

如果买不到mpx4115a可以用mpx4115ap代替。

网友:
DATASHEET上有说明这两种封装,管脚定义一样的,性能参数也一样

只是867B-04封装适合接气压管,可用来测量特定来源的气体压力

是否可以在四轴壳体外接一个空速管,用两片气压计分别测量壳体内外动压与静之差,从而得到空速?

网友:
封装不一样

网友:
我就用的是AP 便宜,气嘴我准备一刀下去宰掉,两边的耳朵也是一样的一刀下去切没了,等我试了给大家说效果哈,哈哈!

网友:
    这两者可以直接替换,区别就是AP的是可以接导管的,比如用于车胎气压的检测等。

AP由于有导管接口,体积稍长点,

对于体积有要求的玩家得注意一下安装后的高度空间,其他都一样。

网友:
有差压传感器可以完成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