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关于MAX485/SP485偏置电阻 ! 【恢复】

楼主(2008-11-04):
关于MAX485/SP485偏置电阻

A下拉

B上拉

还是应该

A上拉

B下拉

本贴被 wxg69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19:38:35.

楼主:
都搞糊涂了,大家帮忙看看,大虾们都是咋接的 啊 !

网上两种接法都有!

网友:
这是带隔离的485芯片,Z9,Z12,Z13是5V TVS管,Z12可不接。

本贴被 hal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20:09:51.

网友:
A上拉B下拉是对的。

严格说,从上下拉电阻到接收器之间还应该串一小电阻。

网友:
【2楼】hali 电路输入电阻的阻值是错的,起不到上下拉的作用。

  TVS管的接法好像也不对,不知具体用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to 2,3楼

你们接法是A上拉,B下拉,

那电阻值是如何计算的?好像没有什么依据啊!

我 感觉应该是A下拉,B上拉!

网友:
严格上说该是A下拉,B上拉! 但是整个网络里只要一个上下拉方式就行了!三个电阻一般都取339!

网友:
看下面的真值表,A>B时的RO输出为'1',TTL电平的UART=空闲。

一般地,接口开路时应该让UART处于空闲状态。但这并非绝对,假如电路经过了反相器,或别的用途,电阻反过来拉也是可能的。

RS422/485规定|A-B|<200mV为不感带,加上下拉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开路时进入不感带。另外,串小电阻是为了避免短路时进入不感带。电阻值的计算依据就是,使得通信接口开路/短路时的|A-B|稍稍超过200mV。

--------------------------

to【6楼】cyberjok:不知你说的上下拉方向,以及三个电阻都取339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另外,RS422/485通信是差动信号。当收发双方的电源是相互绝缘时,如果电阻只拉一边,共模电位就会偏向VCC或GND。有正常对称的上下拉和终端电阻存在,使得A和B的共模电位处在VCC和GND的中点,此时才是接收器最舒服的状态。

楼主:
TO7楼

A下拉

B上拉

或是

A上拉

B下拉

应该都能解决不感带吧!

网友:
7楼 正解

网友:
TO : holycat 仙猫

我原来是做自控的,我的设计是板上加上下拉电阻,用开关来实现是否要上下拉,这里个RS485的APP, 看看,就会明白了,这里339只是推荐值!PROFIBUS也是基于485的,它的电阻偏置就是339!

本贴被 cyberjo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21:37:32.

网友:
刚才想了一下,说“不感带”有些别扭,说成“无定义区域”似乎合适些。正因为在这个段里的信号无定义,有可能导致误动作,所以应该避免。

to【9楼】wxg699:

 上下拉反向虽也能使|A-B|>200mV,电平是确定了,但对UART来说还是有不同意义的。

 A>B时UART是空闲,A<B时从UART看到的是0,也相当于“开始位”。假如这个0一直延续到“停止位”仍未结束,UART会判别为这是一个“帧错误”。详细的,可随便找一个UART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to【11楼】cyberjok:

 浏览了一下你传的App,咋没找到339在哪儿呢?想想也不太可能,339=33000MΩ,这么大电阻有什么用?

 倒是有一处,画了终端电阻为100Ω,这是对的,双绞线的匹配阻抗就是100~120Ω。

本贴被 holy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22:57:06.

网友:
电阻器一直到E-96系列都没有339Ω这个规格。

楼主:
TO holycat 仙猫

谢谢您详细的 解答!

还有个问题

上拉,下拉电阻的 大小,随节点数的多少 如何变化?

是不是所有单元都需要上拉下拉?

网友:
 holycat 仙猫  很认真啊!

不好意思,记错了,发图

上位下拉390 中间接100-120,不计成本的话,建议用SP485R (400 NODES)!

wxg699 怎么计算出来的,建议好好看我的发485APP!

小于10米以内的网络不要接那两120啊,嘻嘻!

本贴被 cyberjo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5,20:46:06.

网友:
to【16楼】wxg699:

 每个接收单元都应该上下拉,否则断开时电平就不确定了。但不接终端电阻的单元,用很弱的上下拉就可以了。

 既然上下拉是断路对策,那么电阻值的计算应以本节点独立时为依据,不必考虑其他节点。

to【17楼】cyberjok:

 还是没看懂你的贴图:①.左边的图为什么AB间是0Ω?②.#5和#6针是电源和地吗?

网友:
这个西门子PROFIBUS DP的插头,图有误,应该是120 好像!  5->GND  6->+5V

网友:
既如此,再来分析一下吧。

设 #5=GND,#6=+5V,上下拉=390Ω,AB间=120Ω,通信线断开时AB间的电压差=5*120/(390+120+390)=0.67V。

现在加上驱动模型,设驱动器的电压源为5V,内阻为Rs。

①.为使接收器两端的压差逆转为0.67V,则要求驱动电流≧12.8mA,线路电阻≦0.34Ω。

②.为使接收器两端的压差逆转为3.0V,则要求驱动电流≧27.6mA,线路电阻≦0.07Ω。

结论:用390Ω上下拉是可以的,但须意识到驱动器的负荷相当沉重。当然,在干扰十分严重的工业现场用。或许有它的理由。

网友:
至于AB上下拉方向设计成和一般用法相反的问题,也可以猜测为:

它的软件不怕“帧错误”,或许正是利用连续“帧错误”来检测出通信线开路。(?)

规程虽是死的,但能活用。

网友:
holycat 仙猫 分板在理啊,呵呵!是不是很少做过这方面的应用啊?这个可以结贴了吧!其实这个图AB也标反了,应该和TXD/RXD+ = A,TXD/RXD- = B

本贴被 cyberjo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6,19:25:02.

网友(2009-08-19):
那485通信的偏置电阻和终端电阻 与 传输距离(例:300米)有关系吗?  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0-03-11):
好像还是没结果啊,另外用比较常用的SN75176应该怎么上下拉?

网友:
用100K吧,A,B线中再串个62欧以下的大封装小电阻

网友:
正在困惑时,看到此贴,真的是受益菲浅啊

网友(2010-09-08):
怎么最后还是没有个结果呀!!

网友:
请教一下,A和B之间加一个小电阻起什么作用呀??

网友:
终于明白了,有问题还是要拿出来讨论的好呀!!感谢以上的仁兄了。。。

网友:
阿莫,先来条裤子吧。这里的讨论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信线断开时ab间的电压差=5*120/(390+120+390)=0.67v。

按照通信线断开时ab间的电压差>0.2V的标准,再跟据公式: 5*120/(上拉+120+下拉)>0.2,取上拉=下拉,则 上拉(下拉)阻值 < 1440欧姆。当485通信心片供电电压为3.3V时那,上拉下拉阻值不更小。但我看到好多应用电路上下拉电阻大于2K的,像3.3K,3.9K,4.7K,等经常见到,这样设计不都有问题?

网友:
【39楼】 zhangxun0712:

 按照通信线断开时ab间的电压差>0.2V的标准,再跟据公式: 5*120/(上拉+120+下拉)>0.2,取上拉=下拉,则 上拉(下拉)阻值 < 1440欧姆。当485通信心片供电电压为3.3V时那,上拉下拉阻值不更小。但我看到好多应用电路上下拉电阻大于2K的,像3.3K,3.9K,4.7K,等经常见到,这样设计不都有问题?

-------------------------------
 其实网上好些流传电路,甚至包括一些学习板,仔细找找都是有缺陷的,然而所幸的是,有问题并不等于不能用。举个常见的例子,RS232信号电平按规程要求±5~25V,但即使用0~3.3V,跟PC照样能通信不误。再一个例子就是异步通信要求波特率误差控制在2%以下,但即使你再误差多一倍也往往能正常通信。这两例的“问题”没造成实际问题都是因为:对方做得好,把你的错误给包容了。

 422/485按规程应该有个±200mV的不感带,但若留心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很多驱动芯片的门限要远小于这个值,几十mV就够了。再者即使在不感带之内,厂家设计芯片时往往会采用“保持上次状态”的做法,能大大提高抗干扰能力。再退一步说,即使你用了最蹩脚的驱动器,在±200mV会乱蹦,但后面还有软件管着呢——软件一看校验错或格式不对,可能就会扔掉这个数据——结果错误还是被掩盖了!

 另外,现在有很多422/485驱动芯片内置了解决不感带问题的功能,看器件手册时注意搜索“fail-safe”便知。

网友:
meikan没看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仙猫大侠的详细回复,收获不少。

网友(2010-11-29):
经鉴定:仙猫,大神也。
谢谢!也在用rs485,看到此帖收获良多。

网友(2011-05-23):
我也来作个记号

网友:
厉害,小问题里面也有大学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西门子profibus dp的插头,图有误,应该是120 好像!  5->gnd  6->+5v

准确的说是A上拉390,B下拉390,AB间220
不过使用非标准电缆时,需要调整220的电阻

网友(2011-07-25):
仙猫,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不?

网友:
看了仙猫举重若轻的解释,方知大侠的风范

网友(2011-09-02):
仙猫=精彩

网友(2011-11-23):
经鉴定:仙猫,大神也

网友:
A(-)上拉,B(+)下拉。

网友:
MAX,TI ,INTERSIL接口有要咨询的可以交流下

网友(2012-02-24):
485上下拉电阻除了增加成本其他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
学习了 很有用的资料,留个标记!

网友(2012-08-30):
上拉电阻的阻值大于2K的时候应该是中间那个 120欧姆的电阻阻值会大点,我用的3.3V的系统供电,上拉、下拉都是1K的,中间偏置电阻为220欧姆的。这样压差就大于0.2V

网友:
我接了那个中间的120欧姆电阻后反而不能工作了,理由是接上这个电阻后高低电平的电压差小于0.2V,所以线路处于不稳定状态,没办法只好把它拿掉才能工作,换了好几个牌子的MAX485也不行,我不否认现在假芯片很多,但是这个120欧姆电阻我觉得还是太小了

网友:
不是长距离通信上下拉可以省掉,上下拉只是稳定电压抗干扰!

网友(2013-01-08):
最近也在捣鼓485了 看看这些帖子 真不错的收获

网友(2016-03-17):
学习了,正在用485

网友(2018-06-21):
谢谢,我原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通信有问题,原来是A上拉B下拉,AB中间又加了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