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GHOST备份5G大小的内容需要多长时间?【恢复】

楼主(2008-11-04):
今天做了一下系统备份,竟然需要49分钟,郁闷,配置 双核2.93 内存ddr2 512 集成显卡 160G IDE硬盘

楼主:
是8.3版本的

网友:
可能和你选择的ghost版本有关,我用的是OneKey Ghost。ghost是11.5的。

ghost一般是800M-1200MB/min的速度。

本贴被 zsmbj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21:56:22.

楼主:
用的是矮人工具,没有选择

网友:
备份的时候有个速度选择,注意下。

网友:
不会这么慢吧,我大概也是4-5G,大概需要8分钟左右。

上次备份了一个1.5G的系统,只需要一分多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