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Micro/WIN中如何添加扩展模块?【恢复】

楼主(2008-11-05):
请教:

S7-200 Micro/WIN中如何添加扩展模块?

网友:
不用添加,直接操作扩展模块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在软件里添加的

看系统手册,里面有提到扩展模块的内存地址分布规律

梯形图里直接操作扩展模块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2009-05-19):
这个问题我也是看到了这个帖子才搞清楚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