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比较过STM32、AVR、MSP430的抗干扰性能?【恢复】

楼主(2008-11-05):
请问谁比较过STM32、AVR、MSP430的抗干扰性能?

前题是外部电路基本相同,电压都是3.3V。

我现在一个项目里面要选型,在上面几个中选一个。

项目要求测试5000V交流电压(火花比较大,还不是隔离的),所以对抗干扰性能有要求。

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我的用法是 使用电阻分压法测量 5000V 电压,MCU和测量电路共地。

网友:
估计上面的几种都过不了你的要求的关

楼主:
感谢 igoal、阿宽、香水城、安哥、ggddlll、mimipbr pbr

感觉现在芯片的工艺越来越精细,抗干扰的性能却变差了.

网友:
朋友说,日系的NEC和瑞萨都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在同样情况下的抗干扰性能最好能测试一下,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3楼】 418425051 阿宽

没有最好,只有很好的。哈哈!

日系的也不差。

网友:
汽车级芯片与工业级和民用级芯片的价格也差很多的。

网友:
目前用过EMC最好的片子是飞思卡尔的汽车级芯片

网友:
感觉外部电路的设计要比单片机的选型重要的多,单片机都差不多的。

网友(2011-02-15):
不用疑问了,既然是单片机,性能都不会差很多的,真正需要高可靠性的场合都用PLC。

网友:
PLC不是用单片机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疑问了,既然是单片机,性能都不会差很多的,真正需要高可靠性的场合都用plc。

回复 网友B:
plc不是用单片机做的?

楼上说得好!
我所知道的,工业上用得多的用来做PLC的有NXP ARM7,英飞凌的芯片,还有瑞萨的单片机,不过偶尔也有用流明的,反响不太好!

网友(2012-06-02):
你的产品到底用什么单片机?那种抗干扰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