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AVL公司的这个PT100测温电路 【恢复】

楼主(2008-11-05):
AVL415的测温电路:

我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在-20度~170度可以得到0~5V的输出,

用OP07替换OP491发现放大范围太窄

有以下几个问题:

1)放大器正向端的反馈电阻起什么作用?

2)用OP07替换OP491,测温范围为0~100度,怎样才能得到0~5的输出?

3)PT100电阻与放大器输出电压关系如何计算?

4)PT100没有用电桥消除引线误差,怎样通过软件校正?

希望大伙能帮下忙,不甚感激!

附:AVL415烟度计完整原理图

Proteus仿真测试

本贴被 thinko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5,10:47:48.

网友:
吧op07换成轨对跪的运放,比如ad820,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正反馈是线性补偿,可以假设为输出电压升高时PT100的电流就加大,这样可以轻松计算某电压下的补偿量,用单片机时可以省略使用软件补偿

楼主:
现在将OP07换成LM324,LM324正电源接7.5V,负电源接地。仿真结果为温度每增加1度输出电压增加约40-50mV,如果用AVR自带的10位AD可以达到0.1度的灵敏度。

不加正反馈的输入输出关系已弄清楚了,但我还是不清楚AVL的设计为什么要加正反馈,应该怎样计算?

网友:
OP07的不是rail to rail运放 请注意供电  +-9V供电试试

楼主:
有人用过PT100吗?用PT100测温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法?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我测试了下,去掉正反馈电阻时输出电压与原来相比相差约10-30mV。

还是不明白加了正反馈后放大倍数怎样计算。

网友:
晕,糗大了,R102为负反馈电阻,r112非线性校正用,这是同相放大。

楼主:
R102是负反馈电阻,如果不加正反馈电阻R112时,OP07放大倍数为-R102/R82=-47倍。

网友:
R102在这里应该起非线性校正。

网友:
温度稳定建立再电源的稳定上,应改成恒流的。

 ,

修改原因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最后的图

本贴被 ntkz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5,15:45:22.

楼主:
期待各位的指点!

网友(2009-12-01):
翻出来看一下!好像白光936焊台也是用这种电阻的!
那个阻值是45欧的!

网友:
J16是什么元件啊?型号好象是:EU177G,是不是个插座之类的东西啊~~用来插PT100

网友(2010-08-11):
不知是不是这样:
VO=5*(G1G4+GTG6-G2GT-G2G5)/(G1G6+GTG6-G2G5-G4G5)

其中:
G1=1/R10
G2=1/R12
GT=1/RT
G4=1/R13
G5=1/R11
G6=1/R9

网友:
这个PT100最好还是用恒流源驱动吧
至于PT100测温,你可以用分段插植的方法来做,比较简单点

网友:
哇不错 进来看一下

网友(2010-10-11):
又用惠更斯电桥。唉

网友:
我仿真了下,输出会有波动,130摄氏度时输出约5V
公司推导出来很复杂,不能化简

期待高人讲解

网友(2011-02-20):
不错,多参考些成熟的设计,很长进的~

网友(2011-04-11):
太好了 要的就是这个啊。

网友(2011-06-19):
回复 网友A:
又用惠更斯电桥。唉

惠更斯电桥实际效果是不是不太好呢?

网友(2011-07-20):
同样疑惑,这个电路的输出公式?

网友:
惠更斯电桥对于大批量生产可能会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不建议使用。
还有OP07和LM324明显不是一个等级的运放,有些时候压缩成本不能这么压缩。可以去看看手册,两个之间性能差异太大太大。

网友:
最近要用   学习了

网友(2014-09-30):
看看这个TI的温度,可能LZ就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