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峰记 导轨的应用 【恢复】

楼主(2008-11-05):
请教峰记 那种叫做 歌德方式的 导轨   就是单列珠子的 方轨适合做雕刻机么  我想做成十字滑台的样子不知道能不能行

就是这个样子的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一般说这种导轨都用在机械手臂上 的 雕刻机很少用吧?

楼主:
哦  你说这种导轨 比那种双排珠子的精度高么   我有对是h级的  但是我想做十字那种滑台 像铣床那个构造  都说十字的比龙门的精度好搞一些是么?

网友:
     歌德式的直线导轨一般用于有一定冲击负载及侧向力比较大的的应用场合,在雕刻机上可以应用于龙门架式的X轴。不过尽量采用精度等级高点的的导轨。因为这种结构对导轨的加工精度要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