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1如何用32.768K精确定时到0.5S?我的程序为什么不可以?【恢复】

楼主(2008-11-05):
        WTM=0X03;                                //钟表定时设置

        WTMK=0;

        以上是我设计的。我感觉比0.5S要快呀,大家帮帮忙

楼主:
谢谢版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
版主回答的真是及时呀。。支持下啦。。。

网友:
可以 我这个程序是为了验证NEC的0511在低电压下AD测试准确性改的程序

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找到原因了。版主能否提供一下0511的关于AD转换的例程序呀。我自己写的不工作呀。对了中断做的。谢谢哦

网友:
如果你感觉计算的时间不准,请注意时钟定时器设置

如果你说不能进中断,请注意总中断EI();是否执行,并且WTMK是否为0

楼主:
顶上。好冷清呀

楼主:
我把WTM=0X83; ,设置后,不能够进中断了?咋回事

网友:
WTM的第7位为1选择fsub= 32.768kHz,你设置不对吧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