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写入引导簇0【恢复】

楼主(2008-11-05):
78K0/KF2 片子被 禁止写入引导簇0后 ,有办法再用吗?

楼主:
是的,程序写入时,得块操作。软件是别的公司外包,我只有写入的HEX程序。这种芯片方式应该是他们搞得加密措施吧。

有高人知道这样的芯片还能使用吗?从HEX代码,能推断出引导簇0区域的数据吗?芯片是国外总公司发过来的,应该是NEC专门定制,因为MARK不是通用的型号标识,而是公司PART NO .手里有些这样的片子想利用一下.

本贴被 shysixth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5,08:44:39.

网友:
哦?是怎样的配套软件?估计你的烧写都是块烧写,而不是片烧写了

本贴被 sophie040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4,19:45:08.

楼主:
不能进行片擦除操作,芯片是公司买来的时候就已经被禁止写入引导簇0,成品后必须使用配套的软件才能使用。

只有hex的代码,我看后,没有对前面的空间写入数据,是不是芯片的引导向量什么的已经固化在芯片了?

网友:
应该是对引导簇0不能擦写了,具体你可以试试片擦除

网友:
重新檫除后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