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VE! SNAIL焊接参考【恢复】

楼主(2008-11-05):
本帖说明,为了便于大家焊接,我特别按照过程焊接拍下焊接过程,给大家提供一个焊接参考提高焊接成功率……

PS1:只为焊接参考

PS2:焊接水平一般,高手请无视

LIVE!LIVE!LIVE!

 (原文件名:0.jpg)

LIVE!LIVE!LIVE!

 (原文件名:1.jpg)

LIVE!LIVE!LIVE!

 (原文件名:2.jpg)

LIVE!LIVE!LIVE!

 (原文件名:3.jpg)

LIVE!LIVE!LIVE!

 (原文件名:4.jpg)

LIVE!LIVE!LIVE!

 (原文件名:5.jpg)

LIVE!LIVE!LIVE!

 (原文件名:6.jpg)

楼主:
【9楼】 ZealotNH 发仔

谢谢你的意见,在新的版本中丝印已经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

其实我一直是有做生产的,一般我都是提供样品,然后焊接厂,直接焊接的,元件标号有无的没所谓。

关于维修,的确是这样的,当初这么标号是为了简洁方便,方便大家快速焊接,看来是弄巧成拙了,虚心接受批评,呵呵。

非常感谢!以后会全部标上标号的。

网友:
【9楼】 ZealotNH 发仔

--------------------------

对,位号一定要有,这是一个好的习惯。

真正的产品要考虑可生产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
如果你面对过工厂生产就会明白的。

印编号并不是保密问题,是因为器件参数修改等方面原因。

而且不印编号、不印参数,对保密一点帮助都没。

就这块板举例:

LED 的限流电阻 PCB板上印了470.

也就是叫人焊470Ω,很明显套件没有这个电阻,

也就是要改成其它电阻,如果恰好还有其它元件也标了470,怎样表述?

如果只是这470中几个电阻需要修改怎么表述?

在电阻上印470的是47Ω,471才是470Ω,会使人误解的。

在小规模、懂这个东西的圈子内玩玩还是可以的。

面对正式生产是不可以的。当然贴片发外加工,什么也不印都可以。维修的时候怎么办?

这方面AVR32的板做的很好,很规范。这个套件完全可以给车间的工人代劳(他们的手艺非常好)。

网友:
【5楼】 ZealotNH 发仔

我认为如果不需要保密,直接上实际器件值就行了,标号可有可无,看实际值焊得快又不易出错,适合这种产品,当然Snail确有你所说的问题。

我是最讨厌看Excel表焊接的,而且我坚信几乎所有人都讨厌。

本贴被 avenbb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8,02:31:13.

网友:
焊工不错,定一个~

楼主:
【5楼】 ZealotNH 发仔

谢谢你的意见,

本来这么设计是为了提高大家的焊接速度,因为在焊接说明帖中有说明,无标号的0805电容都为104,唯一的电感只有一个,一些在同一位置相同的电阻标上了参数,并且用丝印连接表示相同,以后还是换成标准的吧

网友:
有图片就好了。

我卖了套件,开始焊头都大了,要对着原理图 跟线路板走线焊件。

提建议:(这是正式生产必须做的)

1、

线路板上的元件无论是否用到 都应该丝印上编号。

而不是 有些写上器件参数,有些干脆什么都没。

2、

用excel出插件清单。

在这儿,只需要在粘贴片件的卡纸,上加上该元件对于PCB板上的编号。

网友:
我顶。。。。是长了点。。

网友:
我总觉得如果短一点,宽一点会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