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对dsp的io空间进行寻址的时候,是通过它的外部地址总线进行寻址外部io 设备的吗?【恢

楼主(2008-11-05):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当对dsp的io空间进行寻址的时候,是通过它的外部地址总线进行寻址外部io 设备的吗?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外部io设备应该怎样和dsp相连呢?

网友:
dsp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取指令,同时执行一条指令(流水线),对吧?比如说,2812吧。如果指令放在外部sram中。某个时钟周期取出指令需要总线操作,如果这周期要执行的指令也是个总线操作的指令,不可能同时吧?也不可能可能达到150MIPS吧?只有指令在内部ram中时,才可能做到150MIPS吧?

网友:
DSP当然要通过地址线、数据线来寻址IO空间,和对外部程序空间、外部数据空间的寻址一模一样。

在硬件上,IO空间专门有“片选”端,和程序空间、数据空间的片选端也是一模一样的,连接方法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网友:
外部IO设备的地址线和DSP的IO空间的引脚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