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每次启动都提示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损坏或丢失,请帮帮我!【恢复】

楼主(2008-11-05):
   系统配置:塞扬D2.8,硬盘希捷160G,内存DDR400,512M,主板915,显卡6200。

 电脑每次启动都提示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损坏或丢失。(从一按下电源开关起,硬盘灯一直亮)但只要一启动,电脑可以正常使用。用一段时间后,关机,马上再开机就非常快,不会出现文件丢失的现象,重做系统后当时很快,但是关机一段时间再开,还是会出现文件损坏或丢失问题。硬盘用XP盘重新分区格式化过,但还是没效果,请帮我看看,是不是硬盘快坏了?

本贴被 yifabin02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5,21:58:10.

网友:
检查磁盘看有没坏扇区,如果是Fat32分区的话,建议转化成NTFS分区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