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网卡的物理地址?【恢复】

楼主(2008-11-05):
现在买了一套正版的软件,但是要求绑定网卡mac地址,只能安装一台电脑。

现在由于开发需要,要在同时在几台电脑安装,请问怎么修改mac地址呢?

在windows注册表可以修改,但是那不行的。我是想知道怎么直接修改网卡本身的物理地址。

本贴被 jiezha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5,22:57:21.

网友(2009-01-10):
在同一个局域网内如果mac地址相同,会发生通讯故障的。

网友:
烧网卡的配置,有的用的24CXX 有的是用的93C46

现在的新网卡都见到有了,不知道是不是做在网卡芯片内部去了

有的主板可以直接修改的,有的要刷BIOS

改成一样的后在同一局域网会.....

网友:
修改了物理地址,局域网会不会地址冲突?

网友(2008-11-05):
网上有好多工具啊

楼主:
【1楼】 hali

那只不过是修改了windows注册表保存的mac地址而已

网友:
本的连接-》配置-》高级-》本地管理的地址-》“值”大沟,填上网卡地址(网卡地址中间的“-”不要填)-》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