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9234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程序(包括驱动),有高手指教也行.~~【恢复】

楼主(2008-11-06):
求一9234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程序(包括驱动),有高手指教也行.~~

能给个NEC9234芯片的大致思路也行.

比如读取HALL信号后,如何用软件体现出来?又或者如何用软件控制电机上下桥臂的开关.

急!!!!!!!!!!!!!!!!!!!!!!!!!!

楼主:
P0 = 0b00000000;

PM0 = 0b11110000;

P2 = 0b00000000;

PM2 = 0b11110000;

P3 = 0b00000000;

PM3 = 0b11110001;    /* p30 input hall_A */

P4 = 0b00000000;

PM4 = 0b00001010;    /* p41 and p43 input hall_C and hall_B */

P12 = 0b00000000;

PM12 = 0b11110000;

P13 = 0b00000001;    /* p130 out as high */

这是对HALL信号的输入口进行定义.

想问下如何读取HALL信号呢?知道的告诉一声

 RETLW   0XE6  ;霍尔信号为001对应的状态  比如这是PIC单片机对HALL信号的初始化

那NEC的该如何初始化呢?

网友:
这个东西不太好给吧。。。。

网友:
这个是电动车控制器的哦,有点商业前途,谁会这样给你了。去问问NEC的代理商看他们给不给,多下点单吧。

网友(2009-09-01):
sysdata.next_phase = P0&0x07;//读HALL信号

    if (sysdata.cur_phase != sysdata.next_phase)
    {
        sysdata.cur_phase = sysdata.next_phase;
        phase_cha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