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迷你AVR脱机ISP编程器(全套)【恢复】

楼主(2008-11-06):
原本以为没什么用的东西,最近看论坛上好像有人需要,放上来待砖吧。

现在正自用于生产中,没有BUG的话就不会有后续更新了,有兴趣自己改吧,代码GCC的,上位机使用Windows自带超级终端19200波特率。

网友(2009-02-02):
楼主做一些出来售吧,我要一个,不错!

网友:
好东西,适合量产

网友:
这么强的东西,居然没发现

先收了

网友:
最好再加上加密算法,在上位机到M8数据传送加密,AT45DB041里的数据加密就更完美了。

网友(2008-11-07):
好东西。谢谢!

【5楼】 wxws 的使用简单,能否详细介绍? 谢谢先。

本贴被 wxfhw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7,07:30:11.

网友:
这样太强了 谢谢

网友:
我自己对这个东西的看法:

一直在用类似的东西.

不过要方便,还是简单些好:

1:不用这么多段程序,一段够了.

2:电池供电,真正脱机

我现在是用的拷贝法,

板上一个M8做主控,做一个DIP座,插源芯片,一个目标DIP座或下载接口,

按下开始按钮,就直接拷贝,当然包括熔丝啥的也一下搞定,一个拨码做是否加密.

楼主:
补充一下:上位机对应的操作为拨码所选择的程序段空间。就是说如果要存15段程序的话,要分别拨15次拨码,并用超级终端各自操作一遍,注意要先设置好Flash和EEPROM大小(stp)。跳线I对M88编程,O对外编程;E为DataFlash芯片可写,P为硬件写保护。PCB是Protel99se自动_乱布的,水平低赶时间,但是能用:>

本贴被 avenbb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6,23:19:13.

网友(2009-01-01):
好东西!有空也来做一个简单些的.

网友:
atmel公司会感谢你的,我们也会

网友A:
多谢楼主,根据你的程序,我稍微修改一下,原理图不变,程序修改一下,用M48单片机,实现一键操作(读写用一个按键)。脱离pc机。用第五位拨码开关,拨上读原程序,保存在at45db041d芯片内,拨下为写程序,按按钮实现脱机复制程序,包含熔丝位,eeprom,flash等,完全脱离电脑,真正实现一键完成。目前支持M48,M88,M8.手头只有这些单片机,其他型号暂时不能用,不过我单位自己用够了。可编程的程序和楼主一样有16段程序,就是说可存储16种程序,只要拨1到4的拨码开关位置。我还加了一个蜂鸣器,提示编程是否成功,实现声光提示。真正实现傻瓜式操作,只要事先读好原程序,操作工人只要接上电源,连接好isp编程线,按一下按钮就可以了。

如有人需要,我可提供hex文件,原理图基本和楼主的一样。再次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08-11-07):
对T13 M16 M8 M48 M88 都可以拷贝????

网友:
是好东西,谢谢楼主!期待半成品或成品早日上市。

网友(2009-04-15):
楼主十分的无私,值得PF

网友:
也想做个类似的,顶一下

网友:
经常听到脱机 什么叫脱机下载是不是不要电脑就可以

楼主(2009-07-03):
有网友反映PCB文件打不开,现重新上传一个。

提醒一下新老朋友,USB和目标的5V是直通的,避免同时插。

楼主:
【43楼】 yuwangwangyu

是。

网友(2009-08-15):
竟然才发现这贴..

网友:
记号,有空自己DIY一个,谢谢LZ
刚买一个,不能在线运行!即脱机下载完后不会完全释放那几个端口(不是高阻态),如果程序用到这些端口可能会误判,我试不成功.下载完需要拔掉ISP线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09-09-15):
等有时间了再细读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留个记号,有空做一个。

网友(2009-12-07):
比较喜欢15楼 wrdwrd 的方法,
能否提供下烧录程序

网友:
等有空做一个

网友:
顶一下,在mark一下!

网友:
狂顶一下,好东东

网友:
正想学习这方面东西。记下

网友:
wrdwrd 的办法更好,最好能开源

网友:
好东东,mark一下。

网友:
真的是好东西啊

网友:
好东西,有时间也整一个

网友(2010-01-06):
用于生产线真是好动西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2010-02-15):
好东西,我也想做,可是每天都抽不出那么多时间在网上看这些资料.

网友(2010-06-28):
MARK   AVR脱机ISP编程器

网友:
站长,不要老是说cool,太单调了

网友(2010-09-15):
162不能烧写啊

网友(2010-10-15):
做个记号,顶.

网友:
呵呵,我也做过一个,用M16/M32。公司主要用Tiny13~M8的芯片,放这些代码就足够了。上位机把目标芯片类型、Flash文件、熔丝通过串口下载到M16,然后M16就成了脱机下载机了,批量很方便。

网友:
那个超极终端是怎么用得啊、!!请教

网友(2010-12-25):
mark,请问,下载器里面的主控在编程时要什么具体的熔丝配置么?

网友:
学习了,一直没玩出来!

网友(2011-03-11):
脱机烧录

网友(2011-05-25):
马克起来

网友:
标记标记

网友:
请问这个编程器支持 atmega640,1280,1281,2560这些avr芯片吗?

网友(2011-08-09):
回复 网友B:

能给更多的资料吗,我qq 603727388

网友:
能脱机写MEGA64 吗,谁有脱机写MEGA64 的源代码?

网友:
不错 做个记录先

网友(2011-11-02):
【116楼】 zhiwei
积分:990
派别:
来自:
呵呵,我也做过一个,用M16/M32。公司主要用Tiny13~M8的芯片,放这些代码就足够了。上位机把目标芯片类型、Flash文件、熔丝通过串口下载到M16,然后M16就成了脱机下载机了,批量很方便。

好办法,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很详细,顶啊

网友(2013-01-27):
这么好的东西刚看到,下了

网友C(2013-11-07):
hi,安装你的资料,DIY了一个,但是给目标板下载了程序,不工作,读出来的bin文件也不对,只是正确bin文件中间很小1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根据你的程序,我稍微修改一下,原理图不变,程序修改一下,用M48单片机,实现一键操作(读写用 ...

hi,我按照楼主的资料也DIY了一个,但是程序成功下载到目标板,不运行啊??脱机编程器MCU mega8L,目标板mega48PA

网友:
引用 网友C:
hi,安装你的资料,DIY了一个,但是给目标板下载了程序,不工作,读出来的bin文件也不对,只是正确bin文 ...

问题已解决,楼主给的固件有点问题。。flash那块

网友(2014-07-15):
这个MEGA88的熔丝位怎么配置啊

网友(2014-09-13):
建议买个正品的,DIY不是很可靠的.现在也不贵的.

网友:
看着确实高端~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
MARK,有AVR  MKii ,用的还行,就是要另外供电,要自己增加供电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参考一下,设计自己的脱机下载板

网友:
不错的东西啊

网友:
公司现在还在用阿莫论坛07年的AVR仿真器,现在坏了一个,修不了,又没买话说公司实在有点抠门。

网友:
有机会自己也做一个,谢谢资料共享。

网友(2015-05-21):
请问有人制作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