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solidwork的一个局限性,复杂的形状要换别的CAD软件了【恢复】

楼主(2008-11-07):
里面的旋绕只能100圈,这样对长行程的空间就显得不足了,比如做电炉的电热丝,显得特别稀疏,如果炉膛再长,恐怕就拉直了。

 (最多只能100圈)

 (稀疏的电炉丝)

网友:
【5楼】 hl1200aa

再有十年,加工师傅估计都大面积失业了!直接面对的都是多维加工,精度倒是另外的竞争力,关键是这样的加工方式可以把成本降低到极致,而且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柔性化生产,实现个性化的产品制造!

网友:
【3楼】 mljda 技术是人性

3D示意,二维图才是王道!

3D雕刻机就不好说了。

经典,拿个3D给加工的师傅,估计他们能会一铜棒把你干掉。

网友:
caxa可以轻松解决!别用SW了,不好用!

网友:
3D示意,二维图才是王道!

3D雕刻机就不好说了。

网友:
作为设计来讲不用这样做,除了消耗系统资源外没有其他作用。

solidwork里面的螺丝也是没有画螺纹的,只适用贴图完成,所以建议里面画成一个圆柱然后贴图。一定好画出来可以用阵列完成。

网友:
     是的,而这样的螺旋扫描占用系统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