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IAR也靠不住了?【恢复】

楼主(2008-11-07):
我使用IAR FOR MSP430 V3.42A

在设计时,使用了一个条件判断语句,结果IAR直接翻译成错误的代码

错误代码图 (原文件名:IAR错误的汇编代码.GIF)

网友:
ICC就这种毛病,我用3.61A的。看它的readme文件,不能用if(++i> XX)。不知上面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timeold;

if(time - timeold> 3)

{

  timeold = time;

  ..

}

上面句子在KEIL上正常,在ICC上不正常。(time在时间中断中进行加一)

改为下面也不行。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timeold;

if((unsigned char)(time - timeold)> 3)

{

  timeold = time;

  ..

}

直到用如下句子才正常

temp = time - timeold;

if(temp> 3)

{

  timeold = time;

  ..

}

网友:
这个错误  偶也犯过- -

网友:
楼上的黄瓜是有出处的。

网友:
有个笑话说:这年头,连黄瓜都靠不住 ...

网友:
 ; 是最有杀伤力的一个错误呢。

不论多丰富经验的程序员,都一击必杀!

网友:
原来不是XXX靠不住,是楼主的眼睛靠不住了

网友:
if条件后面只有空语句; ,优化器就直接去掉这个无意义的语句了。

网友:
to【5楼】 ilcvm

请问,if作为单独的一句,为生么是翻译成mov语句呢?

网友:
还是5楼的细心啊,看来要多自我批评啊。

楼主:
【5楼】 ilcvm

谢谢~

回去自己罚自己把所有的零钱数一次,太粗心了……

郁闷

网友:
楼主,你的if语句后面好像多了个分号哦。

楼主:
【2楼】 mljda 技术是人性

条件不是恒成立的

【3楼】 armok 阿莫

正是因为有这个笑话,才叫这个这个帖子名的,不然吸引不了点击率啊

网友:
可能你的条件恒成立。这个是其它语句。

C语句,和汇编不容易1比1对应的。

楼主:
本来应该使用TST命令来判断的,怎么使用MOV语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