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mall rtos任务切换后不能回来啊 ?我使用的是V1.12.0版本【恢复】

楼主(2008-11-07):
有人在C8051F020这款单片机上实现过small rtos么?我在这上面测试了一下,建立了3个任务,但是为什么这三个任务运行一遍之后不能循环运行呢?这三个任务都是while(1)循环的啊?系统遇到OSWait(K_TMO,1);就去执行其它任务,然后再就不回来了,等这3个任务执行各1次之后不管执行完没完,都去执行系统定义的最低优先级任务,这是为什么呢?有高手能帮帮忙么? 代码如下:

void main(void)

{     init();

      OSStart();

}

void taskA(void)

{

         while(1)

          {

                 P1=0xff;

                  OSWait(K_TMO,15);

         }

}

void taskB(void)

{

        while(1)

        {

                 P1=0x0;

                 OSWait(K_TMO,10);

        }

}

void taskC(void)

{

        while(1)

        {

                P1=0xff;

                 OSWait(K_TMO,5);

        }

}

本贴被 qfb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7,13:09:08.

网友(2009-01-03):
任务切换所需要的定时器没有设置好。如果你用T2,则有可能没有手工使得TF2=0。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没有设置好定时器中断向量表。你可以在定时中断里面设置一个断点,然后全速执行,看看有没有重复跑到那个断点上,没有就按上面的检查。如果有,则检查你的实际任务是否等于在.H里面设置的一样。